对于遥控的数传来说,是增加功率好,还是改装天线好?

楼主(2013-06-29):
       为了远距离FPV,大家都拼了命的增加功率,搞不好后代都没了....但是对于普遍的2.4G的控来说,有必要加到1W、2W的功率么?2.4G的图穿500mW加装平板天线就可以达到10KM左右的距离,我们的2.4G控大概都在100mW左右,如果增加一点儿功率,配上不错的天线,不是也能达到10KM的距离么,这样岂不是更安全?成本也不会很高,功耗也小。
       我现在也是在纠结远航,我的天七的距离也就600米极限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较安全的办法可以爽飞FPV的,大概5、6公里这样

网友:
我的 天地飞 T8X, 飞机远飞2KM 还没失控,最远时飞机高200米, 还不是最远

飞机在头顶 圆形爬升,800米 会偶尔失控 ,1000米也偶尔失控, 和飞机姿态有关(其实是天线方向)

从我个人试飞过程来看,功率一定时,感觉天线最重要

433数传,飞机端是小棒天线, 地面也是小棒天线时,300~400米左右 就不行了,  地面换大天线,1700米信号稳定

现有遥控想遥控5~6公里,  估计应该还是得用功放,感觉可靠些

网友A:
一直未用过功放,飞这些年fpv来说,还是ff9+二次变频接收机飞5km最舒服。

网友B:
改433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433就行了。

切糕的433不也有1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未用过功放,飞这些年fpv来说,还是ff9+二次变频接收机飞5km最舒服。

我看卖这个二次变频接收机的卖家说,天地飞也就是2KM以内,郁闷.....

网友:
现在市面上的遥控都是目视距离里内飞行设计,你要远航只能433

网友:
要不就上地面站,电脑里规划好了航线把飞机交给飞控,飞机电量足够的话飞个100公里也不是没可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切糕的433不也有1W了?

老马的433一直是1w的啊。。很保守的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马的433一直是1w的啊。。很保守的功率了。。

1W感觉也有点儿怕怕……想整个PFV头盔,脑袋上绑个800mW的图传,面前再抱着个1W的控……我还没结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W感觉也有点儿怕怕……想整个PFV头盔,脑袋上绑个800mW的图传,面前再抱着个1W的控……我还没结婚呢…… ...

馈线弄2米以外去。。。。辐射又不影响xxo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馈线弄2米以外去。。。。辐射又不影响xxoo

2.4G用2米馈线,你准备用多粗馈线,1/2'还是4/5'?扛得动吗?

网友C:
问题有点业余,你从1W增加到2W,功率增益3db,耗电增加一倍,发热增加更多,体积、重量、成本都大幅度增加。可天馈系统增加3db容易得多。如果增加天线高度,则更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有点业余,你从1W增加到2W,功率增益3db,耗电增加一倍,发热增加更多,体积、重量、成本都大幅度增加。 ...

天馈系统是什么?不大明白,你是说不加功率,提高天线增益的办法增加距离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4G用2米馈线,你准备用多粗馈线,1/2'还是4/5'?扛得动吗?

其实就是将多出来的功率给馈线消耗,然后加高,2米的地方发射,用个6-9di的全向就ok了。。。能飞多远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馈系统是什么?不大明白,你是说不加功率,提高天线增益的办法增加距离么?

天馈系统是指天线、馈线、发射合路器、塔顶放大器、接收放大分配器。对简单的模拟图像发射系统比较简单。发射端天线直接连接在发射机上,没有馈线插入损耗,考虑的只是天线增益。原厂天线,考虑成本、重量等问题,选用都是1/4波长0dBd(相对增益)甚至是负增益天线,可以外购3dBd(5.13dBi天线)。
(dBi绝对增益,0dBd=2.13dBi)

重点解决的是接收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将多出来的功率给馈线消耗,然后加高,2米的地方发射,用个6-9di的全向就ok了。。。能飞多远嘛。 ...

长距离遥控第一就是不能选择2.4G频段,使用72MHz、40MHz、433MHz都可以,解决方案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长距离遥控第一就是不能选择2.4G频段,使用72MHz、40MHz、433MHz都可以,解决方案很多......

433+1.2g就ok的啦~~~这才是王道。。数传传图近期内不太可能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33+1.2g就ok的啦~~~这才是王道。。数传传图近期内不太可能的么

看你所谓的远距离遥控,距离多远?15KM还是50KM,甚至100KM。选用的方案不一样。再就是造价和你得到的资源。如果是爱好者简单的玩玩,72MHz加功率放大器,把天线架高即可。设计方案时,注意一些关键的地方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你所谓的远距离遥控,距离多远?15KM还是50KM,甚至100KM。选用的方案不一样。再就是造价和你得到的资源 ...

这个。。。如果不是爱好者简单玩玩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果不是爱好者简单玩玩该怎么解决啊?

不能在这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