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小飞!!!三轴无刷云台视频!!!!

楼主(2013-06-29):
载机

三軸云台

网友:
效果还挺好的,赞一个!

网友A:
顶一个,赞楼主,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您DIY的3旋翼无刷云台,控制板是怎么接线的?如何切换方向跟随模式和方向锁定模式?

网友B:
这种效果碉堡了,请问大哥,那个无刷云台多少钱?是靠分电板供电么

网友:
确实不错 LZ能否参考下你的 三旋翼云台

网友C:
三旋翼的优势在于可以横摇画面,提供如同从飞机侧窗看到的画面效果,可惜,在LZ的视频里没见到

网友:
在佳程屁股后面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赞楼主,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您DIY的3旋翼无刷云台,控制板是怎么接线的?如何切换方向跟随模式和 ...

三軸云台接线请看下图,别说你看不懂:

首先云台的PID参数都已经调好,
然后开始设置模式切换。

利用遥控器开关切换“跟随模式”和“锁定模式”设置步骤:
第一步
看下图,按顺序设置:

第二步
看下图,按顺序设置:
注意:做第1点选择Profile2后,所有PID参数都要设置好,和Profile1的参数一样,然后再做第2、3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效果碉堡了,请问大哥,那个无刷云台多少钱?是靠分电板供电么

自己做的云台不值几个钱,云台共用3S动力电: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7613&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軸云台接线请看下图,别说你看不懂:

感谢楼主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旋翼的优势在于可以横摇画面,提供如同从飞机侧窗看到的画面效果,可惜,在LZ的视频里没见到

视频里只是小飞了两颗电池,都是胡乱飞的,也没考虑那么多。
由于云台挂在一个机臂的电机下面(这样超广角也拍不到桨了),所以就算云台Z轴旋转90°也难看见脚架。

网友D:
楼主,你是黑狗3拍的吗?什么角度下拍的?看视频畸变很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是黑狗3拍的吗?什么角度下拍的?看视频畸变很小啊

银狗3,170°超广角拍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银狗3,170°超广角拍的。

那这个也不错了,几乎看不出畸变,银狗好还是黑狗好?最近想入一个,可是看淘宝过去1000内的裸狗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也不错了,几乎看不出畸变,银狗好还是黑狗好?最近想入一个,可是看淘宝过去1000内的裸狗没了,

黑狗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狗好。

楼主是2个云台板子控制的吧?不是三 轴专用的板子吧?

网友:
好贴长学问拉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黑狗好。

现在还能在找到之前那些1000内的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还能在找到之前那些1000内的狗了吗?

早已经没有了,现在裸狗都少了。

网友:
楼主太棒了,赞一个

网友:
拍的真不错啊,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网友:
求楼主联系方式

我的QQ   117921375

网友:
真是平民强机

网友:
long0001的贴子,先赞一个,在看视频

网友E:
看了帖子的接线图有一个疑问,控制Z轴跟随于锁定,看接线图貌似控制Z轴的板子只有一条线接到接收机上,也就是控制Z轴电机的控制线接到接收机上·其他没有任何的接线接到接收机上
那么 切换模式的开关通道的信号怎么发送给控制板呢?

网友F:
朋友  的的XXD电机的绕线方式是怎么绕的?  用的是几股  每股都是几匝啊?   我也是刚入手的老毛子的板子 想自己DIY一个云台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帖子的接线图有一个疑问,控制Z轴跟随于锁定,看接线图貌似控制Z轴的板子只有一条线接到接收机上,也就 ...

你看到的那单独一根线是控制俯仰的,上面那块板才是控制Z轴的,由于两块板都共用一块动力电池,所以电源负极都是接在一起的,因此和接收机连接的地线都可以省了,但是为了安全我的还是接了,就是上面那块板的黑色线,由于接收机通道数不够,所以目前只能接一个控制俯仰,一个控制模式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朋友  的的XXD电机的绕线方式是怎么绕的?  用的是几股  每股都是几匝啊?   我也是刚入手的老毛子的板子 想 ...

绕线方式请看帖子里的图: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7613&extra=page%3D1&page=2

单股线径0.16mm每槽绕80圈。

网友:
朋友 我缠电机用0.15的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軸云台接线请看下图,别说你看不懂:

哥们 够意思啊!

网友:
有个问题 Pan的电机轴一定要在重心上吗?

网友:
真是  有DIY精神  我要想你学习

网友:
LZ真是热心肠的人!视频超牛!赞个

网友G:
太牛了,楼主强大。不顶不行

网友H:
拍的很不错。云台很好

网友I:
什么牌子的 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什么牌子的 云台
看图片,自己做的。。。。

网友J(2013-08-16):
学习了你的多篇帖子,开眼界

网友K:
效果显著

网友L:
你好,现在也是在做第三轴测试。第三轴运动很不稳定。想请教,关于第三轴传感器的放置有什么要求。能否提供PID和输出的设定截图。

网友M:
看帖回帖,新人學習中。

网友N(2013-09-15):
强大的楼主,不顶不行!

网友O:
很不错的说 我也得弄个云台玩玩儿
成品买不起

网友P(2013-12-06):
前面帖子里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楼主牛人

网友Q:
点解可以拍得咁漂亮

网友P:
求楼主qq有小问题请教

网友R(2014-02-27):
这边再来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