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3.0求解答

楼主(2013-06-29):
设置新的遥控器设置好了,拨各种摇杆模拟器里那个遥控器也有反应,但是飞机就是没反应,咋回事,求解。。。C:\Users\dsafu\Desktop\1.jpg

楼主:
图在这油门都开最大了,顺便问一下,为啥老说我没设置遥控型号,我已经设置好了

网友(2013-07-31):
进入编辑,Pilot 1与Pilot 2的机子与遥控器选择一致,遥控要你自己用的控,然后点击完成,就会出现两个界面,在进到这个页面把Pilot 2取消,在点击完成。

再重新校准下遥控器,一般就没问题。

不行的话给我发邮件:rcsstyl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