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两款电源哪个比较好点?

楼主(2013-06-29):
一个国产无牌的12V30A,一个国产牌子的12V29A,看看哪个比较好

楼主:
12V29A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简单来说,元件多,分量重的好

网友:
似乎下面的强些!

网友:
上面的做工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29A

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这两个电源都比不过DELL服务器电源、和通信电源

网友:
选点了胶的那个。这是专业程度的区别。

网友:
听LS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