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P5B-1电滑留空 之飞行经验

楼主(2013-06-29):
本人新手,7月13号有学校组织的比赛,而且比赛项目是P5B-1电滑留空,但从来没参加过,所以我想问问有经验的模友们1.比赛规则有什么要注意的?2.得分有什么技巧?
3.怎样才能让留空时间更长?
4.训练计划应该如何安排才能最省时间练习的最好?
5.如果从EPO和轻木当中选应选哪种材料的飞机更为好些?

这张图片是目前拥有的唯一滑翔机,1.2M翼展,有时会失速。

如果能推荐一架性能比较好而且能配得上我这个土圆肥的滑翔机最后不过了
最后,俺跪谢

网友:
不懂,做为沙发,我只能无耻地把问题留给楼下的盆友们了,我继续抽烟、喝茶、看聊。。。。。。。。。。。。

网友:
不懂,做为三哥,我只能无耻地把问题留给楼下的盆友们了,我继续潜水、学习、看聊。。。。。。。。。。。。

网友:
要注意飞行时的风向,先爬升到高空,然后迎风飘,可以飞很久

网友:
要想留空时间长,就先把飞机飞到一定高度,收油门看飞机在小动力或无动力情况下能否上升?如果能上升,就说明找到上升气流了,找到上升气流,就是没有电也可以取得冠军

网友:
翼载荷推荐20以下
推重比超过2
展弦比10以上
牺牲不重要的性能
滑翔性就好了

网友:
想飞好操纵手法很关键,要有提前量。

网友:
轻木的吧...拿这个比赛根本不行。p5B一般只开10秒动力,滑翔3分钟。跟7楼的建议差不多。

网友:
在飞机的调试方面有什么经验请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
滑翔性好,操纵很关键

网友A:
实在看不下去了:
1. 这根本就不是滑翔机, 你拿这个去参加比赛应该会被轰出来.
2. 7月13日的比赛, 你现在连用什么飞机参加都不知道,更谈不上训练了, 这不是开玩笑吗?

楼主的情况可以打个比方:  学校下周搞运动会有个跨栏的项目, 楼主从来没跨过栏, 平时只是穿凉鞋追过鸭子, 连跑鞋都没有, 于是发贴问穿凉鞋去参加跨栏比赛合适不?

网友B:
楼上的给解释一下,什么是滑翔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给解释一下,什么是滑翔机

个人愚见,”滑翔”的意思就是不依赖动力而飞行。动力(无论是马达,牵引,手抛)只是用于将飞机爬升到一定高度,接下来就靠飞机良好的气动性能无动力滑翔了。

网友:
嗯 嗯 ,好的

网友:
学校组织的活动,在学术意义上不会是很严格的,是一种普及活动,不要打击楼主,好好参加吧!争取个好成绩。

网友:
参加过p5b-1比赛谈谈经验吧,-1的规则对动力时间没有严格要求,没记错好像是6分钟飞两轮2分钟。一般我们飞两轮,第一轮成绩不好就果断不要。重飞。因为只要飞2分钟,所以对飞机的性能的要求不高,但是飞机你用图片上的这个是实在实在太垃圾了一点,一些稍微好一点的前拉epo滑翔机也凑合比赛了。商品机可以考虑领航蝴蝶1400,稍微好一点。

飞行技巧,-1的动力时间不算入成绩,开动力爬到合适高度,慢慢滑翔下来就好了,不用找气流。但是你要明确的知道最后30秒飞机应该在什么高度和航线,最后的20秒飞行要掌握好时间,120秒,多或者少1秒都要扣分。时间可以让助手从裁判的秒表那里报给你,最后的定点一定要准,1米以外基本前已经第7名以外了。这个项目是需要极端苦练的,需要有300%的把握才能拿到前7名的成绩,冠军是1米以内的定点,加120秒留空,一秒不差,至于前7名的哪一位就还得看你运气如何了

网友:
询youlan:就是说飞机的性能要保证能滑翔120秒以上?
AX这机估计能滑翔45秒就不错啦。

网友C:
时间是正好,少一秒要扣,多一秒也要倒扣。楼主应该好好学习下规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时间是正好,少一秒要扣,多一秒也要倒扣。楼主应该好好学习下规则。

那我最后一秒。炸鸡到停机点。算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我最后一秒。炸鸡到停机点。算什么?

解体算0分,摔的好时间准,还正好在点上,还没散架,是有效成绩,是你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看不下去了:
1. 这根本就不是滑翔机, 你拿这个去参加比赛应该会被轰出来.
2. 7月13日的比赛, 你现在 ...

四川的省比赛太水了,翼龙都拿去飞P5B-1了,而且留空时间只要一分钟,,,,定点半径一米内都算满分。。。。

网友:
-1要扣除动力时间的,但不限制一次动力,目前不计动力时间的是科研类的5B;3分钟扣除动力时间,正负扣时间加定点成绩。一般5B-1项目要规定使用机型的(各地大多限使用火鸟403或2009,也有用中天的小山鹰的),得先看清楚规则;一般来说,重点训练的是定点着陆的技巧。

网友:
很好磨練時候與飛行技術配合的項目,將來用在急降很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