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USBCNC求助

楼主(2013-06-29):
最近发现雕刻机运行中走刀速到越来越慢,从400一直降到100多,中间暂停也不管用,停了之后再运行还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A:
电机驱动器是否正常

网友B:
用过并口的,用过usbcnc,下次还是得换个usbmach3看看,前面2者都不理想,前者对电脑要求高,后者容易宕机。

网友C:
估计变频器防干扰没做好,,试试看吧

楼主:
现在是只有这一个程序这样,其他程序没事,这个程序在其他机器上也没事,原来在这个机器上也正常,就是最近才出的问题

网友D:
盜版usbcnc是这样的 频率不够 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