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80终于调好了 和genius cp来个合影

楼主(2013-06-29):
fbl80

genius cp

合影

桨的对比

fbl80质量

genius cp

楼主:
genius cp之所以看起来比fbl80长很多,是因为用了加长尾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genius cp之所以看起来比fbl80长很多,是因为用了加长尾管

头罩也大了许多啊,还有主桨要长很多,是因为升级双无刷了吧~~~

尾电机线不要固定一下吗?

网友A:
有mcpx好飞吗?

网友:
楼主用的华控吧,可以加QQ297724197 . 互相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mcpx好飞吗?

估计没有,不是讲驰远山寨的MCP X吗?要相信一分钱一份货,贵有贵的道理,不过FBL80的性价比绝对的高,手感也很不错的~~~

今天感觉动力有下降了,估计主电机要挂了,180电了,估计寿命到了,不过我备了一个主电机,很好换~~~

网友C:
180个电 才挂????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0个电 才挂????

那是楼上的,我的fbl80才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0个电 才挂????

目前还没挂,明天飞感觉再飞个四五电就要挂了,现在油门都85%以上了,才能悬停住,空中自旋时掉高度厉害,害我今天又大炸了一次机,不过零损失,只是十字盘轴承脱出了~~~

尾电机160电后挂的,还是炸机炸坏的,炸机前锁尾都没问题的~~~

我每次都是等电机降温后,用鼻子测感觉电机冰凉了再飞(一般中间停飞五分钟,有时天气凉快三分钟就凉下来了),从来没有连续飞过,估计跟这个有关系~~~

原厂电全部升空悬停中间不下来,差不多四分半钟,我都是用万用表测的,差不多3.75V就停飞了,电池性能目前也不错,从来没过放过充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没有,不是讲驰远山寨的MCP X吗?要相信一分钱一份货,贵有贵的道理,不过FBL80的性价比绝对的高,手 ...

明白了谢谢

网友D:
楼主用什么控飞8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什么控飞80啊

华科尔的2801

网友E:
感觉那个尾电机好夸张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那个尾电机好夸张的说。。。

那个?gcp的是无刷尾电机

网友F:
可能是单纯悬停比较容易造成电机过热,因为飞机不运动没冷却风。
FBL80
我一般很少飞悬停,也从来不休息冷却。连续飞7-8个电池。

第一次换电机是飞了大概200起落,想看看是不是电机性能下降了,换了一个新的上去

发现没明显差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单纯悬停比较容易造成电机过热,因为飞机不运动没冷却风。
FBL80
我一般很少飞悬停,也从来不休息冷 ...

请教您是给头罩开过孔了吗?我的主电机现在180多个起落快190电了,感觉快不行了,我新手一直在练悬停,自旋刚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您是给头罩开过孔了吗?我的主电机现在180多个起落快190电了,感觉快不行了,我新手一直在练悬停,自 ...

没有开孔,虽然我这里是南方气温也很高的。
但是实际上主电机和尾电机连续飞3D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