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新手求助

楼主(2013-06-29):
前几天突然对固定翼来了兴趣,就入手了架1.56翼展的塞斯纳,现在装机基本完成,因为我是纯新手,剩下几个问题不懂,请教大家一下。
1。通电调试时我发现舵机的行程过大,比如打满某个舵后,舵机就会像卡住了一样吱吱响,我需要设置一下舵机行程吗?还是直接无视?
2。我用的D10的控,塞斯纳起飞的时候全靠控制尾翼的升降舵吗(不考虑襟翼的情况)?还是尾翼跟副翼一起作用?如果一起作用是不是得设置混控?完全不懂,希望能详细给我说说怎么设置混控。万分感谢!

网友A:

1.一般来说,实际飞行时很少有副翼打满舵的时候,新手来说调下行程比较好,不是因为响声的问题,而是行程大飞机过于灵敏,新手可以调小点,慢慢适应了再调大。
2.一般升降舵即可,襟翼用多在下降,在速度慢时提升升力。使用副翼升降的话可以用y线连接副翼升降舵机、混控等多种方式实现。最后,最重要的提醒是,新手看到塞斯纳那么小的升降舵,一般都会纠结,这么小能飞上去吗?可以确定的说,绝对可以上天,甚至你会嫌升降太灵敏调小呢。所以第二点问题实际不是问题。
希望以上对你有帮助。

网友:
怎么没人帮解答呢。高手跑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般来说,实际飞行时很少有副翼打满舵的时候,新手来说调下行程比较好,不是因为响声的问题,而是行程 ...

太谢谢了,明白了。帮助很大。

网友:
舵机上用小一点的舵角,舵面上的舵角用最外面的孔.

网友:
楼上都是正解

网友:
副翼舵量调整可以两方面调:控上可以设置,舵机和舵角上拉杆的孔位配合也可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