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真船模讨论区
哪种550电机是高扭的?

楼主(2013-06-29):
哪种550
电机
合适用在拖船上?配哪种电调合适?

网友A:
一般选择同等电压下转速低的,符合要求越低愈好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电机转子里的铜线越粗扭力越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电机转子里的铜线越粗扭力越大
铜线越粗,电流越大,电流越大,转速越高,转速越高,扭力越小。同等条件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电机转子里的铜线越粗扭力越大
不是线粗,而是扎数多电阻大

网友D:
590电机攀爬车用的

网友E:
支持6楼的说法

网友F:
赞同5楼的说法

网友G:
电机的转子线径越粗工作电流也会越大!只有通过减速后达到底速才会做到大扭矩。

网友H:
550减速电机扭力巨大

网友I(2013-07-31):
用无刷吧,2212 KV1000 30A电调 3厘米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2200lipo可以玩15分钟以上,如果你做的船是快艇的话,如果你做的是拖船,那按照比例速度你20%油门已经够了,可以玩上30分钟以上,不比镍氢电池差多少。
和550有刷 动力差不了多少,但是轻很多。

网友J:
有775电机啊。。我这里有4000转速的

网友K:
一般是转速高,扭力小,转速低,扭力大。

网友L(2013-09-18):
马步奇的官网http://www.mabuchimotor.cn/zh_CN/product/p_0306.html

网友J:
775 550高扭力的我都有 有需要加我qq38575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