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飛控解鎖

楼主(2013-06-29):
刚接触四旋翼 MWC DIY 在网上买了MWC SE V2.0套件 找了很多资料 最终把硬体焊好了! 接收器装上了! 飞控版内部软体也烧进去了! 再用MWC configuration GUI 做了初步的调整 然後再把电变马达接上接收器上看看是不是可以接受遥控器的讯号转动 (转动方向正确) 然後再把电变接上飞控板上的固定位置 把电源接上电变连接板上後 遥控器油门加大马达却没反应 不知道是不是飞控板没有解锁? 之前的步骤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有经验的老手可以指教下吗? 谢谢

网友:
飞控一般是要解锁才能飞的。看说明书吧

网友:
能烧,能焊的,还解不了锁????

楼主:
谢谢回覆 我在RC网站找到原文的说明了! 打扰大家了! :) ps.因为权限不够还不能贴URL 等权限够再贴上来和大家分享吧 谢谢 :)

楼主:
补充一下好了! 在英文里面飞控用遥控器遥杆解锁 英文叫做 disarm
上锁叫做arm (还不太确定 我手边的遥控因为自己焊高频头後怪怪的送回厂检修 所以还没法试) 我找到的这篇资料是针对CRIUS MWC SE板子的 不过它在未尾有提到遥控器遥杆解锁的方式 同样也可以用在V2.0的飞控板上  像我用的是华歌尔dev10 美国手 模式有(mode 2 , mode 4)两种选择 假如是用 mode4  就把油门(thott)杆打到厎(最小油门) 把尾舵(rudd)(英文写yaw)向右打到厎 这时飞控会在idle状态(armed 可能是上锁吧..) 如果把油门打到厎 把尾舵往左打到厎 是disarm (可能是解锁) 还有一些其它的设定 这个说明文件印的有点模糊 我暂时用不到就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