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便宜450像真壳详细安装过程(附飞行感受)

楼主(2013-06-29):
飞行感受:趁台风来之前抓紧飞一下
声音有点真机的感觉,抗风弱点,感觉空中的识别度不太好!
简单翻一翻,倒飞悬停都没什么不同,复杂3D不会

总的来讲,飞悬停航线还不错,练习3D的话不推荐,这款壳应该不耐用,拆了几次,头罩固定胶圈位置都有点裂了。反正一分钱一分货!

最近很多朋友对便宜的450壳感兴趣,

优点:便宜、安装简单

缺点:塑料太薄、安装要自己做些修改

下面发个详细点的安装过程

重量挺轻

还有这些配件

有些地方要自己根据飞机修改

尾巴有个减震环

用脚架固定机壳

安装好的图片

塑料太薄,不小心把尾翼弄断了

自己做个桨托

照片

网友A:
麻烦报下,价和链接

网友:
平民玩法 要顶起来

网友:
头挺好,屁股有点丑

网友:
坐等楼主上飞行视频!

网友B:
为什么我某宝上找不到这个呢?不然买个玩玩。只在官网上看到。

网友:
如果再长点就完美了.

网友C:
LZ,你的飞机是3S还是6S。

网友:
我的不是PRO的是山寨机切了很多地方PRO安装方便很多的

网友:
在哪里买的?PM下链接

网友:
挺好看~支持山寨外壳~平民价也要玩像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报下,价和链接

已经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报下,价和链接

连接已PM,这个壳也就玩玩而已,肯定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的飞机是3S还是6S。

我的是3S,不过很多6S电池和3S的大小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某宝上找不到这个呢?不然买个玩玩。只在官网上看到。

官网的比某宝的便宜

网友D:
能详细说明下怎么放进去的吗?还有现在电池取放如何做到,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详细说明下怎么放进去的吗?还有现在电池取放如何做到,方便吗?

安装很简答,从尾巴套进去就行,在这个过程中要根据飞机具体情况做些修改。把头罩摘掉取放电池,和普通头罩没什么区别。由于头罩比较软,安装时比一般头罩要麻烦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很简答,从尾巴套进去就行,在这个过程中要根据飞机具体情况做些修改。把头罩摘掉取放电池,和普通头 ...

明白了,这壳也是分前后两截的,谢谢!

网友:
哪里买的呀?球链接

网友:
顶就是最大的支持!

网友:
关心的是换电池方便度

网友:
好看,飞起来怎么样?

网友:
感觉不是450的,像400的

网友:
屁股向上45°就完美了

网友E:
机壳是不是能整个往后移一点?屁股貌似戳出去太多了,头离电池还有空间。esky也就机壳能用了,便宜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壳是不是能整个往后移一点?屁股貌似戳出去太多了,头离电池还有空间。esky也就机壳能用了,便宜好用

向后移动不了!

网友:
很不错,这样一来新手飞旋停和航线趣味性就大了~

网友:
顶顶顶顶顶的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看上去挺不错的。
~~~~~~~~~~~~~~~~~~~~~~~~~~~~~~~~~

网友(2013-09-20):
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
MP个链接,不过,很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