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鸡的性能

楼主(2013-06-29):
请问下各位图中的这个飞机怎么样!~

网友:
无刷版的ncp吗?升级件挺骚的,好像脚架什么的不耐炸,但是还是比华的好,因为舵机才十几块,而且陀螺仪支持三旋翼和六旋翼,新老手都能适应

网友:
我买了个,飞了 10个电左右就卖了....不好飞...太飘了

网友:
泉速NANO CP这个机子玩的人不多。没玩过的回案应该没啥可取性。建议搜索“泉速 NANO CP”自有答案

网友:
nano能用高频头吗?我可不想再多个控

网友:
  实话说, nano 这cp 很一般。  不如某品牌小鸡! 我们一起飞的,有2,3个飞nano的,到最后全出了。

网友:
我2号买的,自己飞的感觉很好(可能是没飞过好的吧),不练模拟器直接上手。脚架非常不耐炸,但是我断了直接热缩管套住,套不住的ab胶。然后是舵机会扫齿,我扫了两个了,主要是炸的太狠,横轴也歪了,掰回来。尾电机和电机座是我炸坏了,但座也胶住了。现在悬停8分绵绵的。螺距再大点上10分没问题。我倒是上传了个悬停视屏,搜泉速 Nano 新手模式悬停就好了。另这个机现在还没有高频头,但厂家好像是在做。

网友:
这个JJ是无刷版的,个人觉得还可以吧,比有刷版的改进了不少,主要是耐炸了些,动力强劲了很多效率比有刷的提高了。

楼主:
就是太多人说这个JJ的脚架和尾波箱不耐操!~所以很犹豫

网友:
我在玩这个,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厂家最新发布了一个新的固件,飞起来更稳了。
不管怎么样,模拟器的练习很重要。还有那些说泉速飞机的脚架不耐操的,估计是负螺距设置太大了,失控拉油门的时候往下砸。把负螺距改小点应该就好了。反正我的小炸几次都没问题。
另外泉速的控上有失控开关,厂家建议失控的时候就不要救了,直接拉开关效果更好。

网友:
外形很好看,也想入个小鸡在室内练,看大家的评论再决定吧。

网友:
不如买FBL80

网友:
在家练手的好JJ

网友:
跟华的supper和mini cp比怎么样?

网友(2013-08-15):
拿分走人

网友:
走过路过,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