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 L2A6

楼主(2013-06-29):
刚买几天 玩了 感觉还是不错的  恒龙有点用心哦

总体来说感觉值了
但是一开炮
恒龙节   操掉一地啊
http://www.tudou.com/v/a3lcBzwsN14/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楼主:
屁股这板件是独立的
上面有2个卡扣和车底上盖相连
另有4个螺丝和底盘相连
但是螺丝座很脆弱
所以拆车的时候千万小心

LZ的车已经断了2个螺丝了
后来用流缝胶粘的

网友:
感谢分享,话说尾部的两个贴纸粘错地方了

网友:
恭喜恭喜,小别墅真不错。

网友:
不错,等降价中

网友:
恒隆的塑料还能用溜缝胶粘接?不是说是回收塑料吗?

网友:
这次恒隆的底盘高度比田宫的舒服,起码轮子距侧板的距离高,不象田宫的那样趴窝。

网友:
机枪太长了,应该截去一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屁股这板件是独立的
上面有2个卡扣和车底上盖相连
另有4个螺丝和底盘相连

没事,以后肯定有大把备件,像KV1完全不担心操烂底盘,反正50一个淘宝上大把,我玩的时候怎么暴力怎么玩。
恒龙的东西就是玩手艺的,放心大胆的艹,一堆备用件。
等以后备用件上市了我就买豹2

网友:
HL 豹2太多了 太多了

网友B:
楼主,尾部的两根缆绳是否是软塑料能随意弯曲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尾部的两根缆绳是否是软塑料能随意弯曲的那种?

绳子两头是环状  可以套在车体相应位置
但是绳子前半段有2个小突起  要插在车体相对应的2个小洞里  当然 不插也可以 绳子活动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
相片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以后肯定有大把备件,像KV1完全不担心操烂底盘,反正50一个淘宝上大把,我玩的时候怎么暴力怎么玩。 ...

就是的,刚买了个三突子不带炮的盖子,28大元。。。。我都不好意思。。。

网友:
这位的贴纸基本乱贴的

网友:
唉  现在把我搞的纠结死了

网友C:
LZ的是什么波箱?而且坦克的速度可以保持比较慢的速度,是用的HL原版RX-18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是什么波箱?而且坦克的速度可以保持比较慢的速度,是用的HL原版RX-18电调吗?

全部原版 没动过

网友:
没开声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