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往一侧翻

楼主(2013-06-29):
电调顺序和每个
电机
旋转方向都对的,飞机还没起飞就往一侧倒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校准陀螺仪和加速计

网友B:
xyz搞对了吗

网友C:
先拿在手上推油,看看飞机是一直偏还偏是到某一个位置,然后在做水平校准。

网友D:
油门行程效准

网友E:
正反桨搞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