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款FF7在什么字母下设置正反舵

楼主(2013-06-30):
新手入门,老款FF7在什么字母下设置正反舵,请老手请指教,方便的话,给个步骤,多谢啦

网友A:
我只有FF6,不过FUTABA的菜单是有延续性的,舵机正反调节菜单应该是REVER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FF6,不过FUTABA的菜单是有延续性的,舵机正反调节菜单应该是REVERSE。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