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橘黄色灯狂闪

楼主(2013-06-30):
通电后 电机声音正常  led自检过后 绿灯只闪烁3次 然后就开始橘黄色等狂闪,接上调参软件后正常绿灯,遥控行程调整一切正常,电压也没问题,不是电压红色的灯闪。我qq 46027680 请大疆客服与我联系 谢谢

网友A:
新制式自檢需要約一分鐘的時間

网友B:
我上星期也是,指南針重新校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星期也是,指南針重新校正即可。

请问如何指南针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制式自檢需要約一分鐘的時間

不止1分钟 起码5分钟一直闪 而且绿灯只亮3次

网友:
GPS 姿态 手动 拨杆来回拨7次重新校准

网友:
买回来先仔仔细细的看好说明书,多看几遍,然后再飞,要不损失的是你自己。

网友:
需要高级校准

网友:
飞了 3个电池,绿灯正常,

第4个电池上电,一会黄灯持续狂闪,,,

于是;又拔掉4旋翼电池,挪了一米多场地,插电,正常,全绿灯了, 解锁---起飞。

为什么黄灯会闪呢?    遥控器开关  和哪吒 GPS  一直没动过,  也没切什么 姿态过,。

和解?

网友:
你们么多帖,关键的一点怎么没问到,那就是LZ用的是什么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