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情况如何选购充电器?

楼主(2013-06-30):
两块6S 5200mah锂电,作电动滑板驱动电源,目前有一B6充电器,充满两块最快也要6小时,三小时充完一块又要换另一块嫌麻烦。
预算500~1000元,目前有两种选择:
①、A6+保姆,但暂时只有两块电池,保姆优势体现不出来,只是方便了中途不用换电池。
②、Icharger 206+并冲板。
花了近两天时间,看了本版不下50个贴子,现偏向第二种选择。

网友:
206b
或者208b

网友:
a6冲大容量电池慢,而且a6质量也垃圾

网友A:
A6充6S电池一次只能充一块,不用并充板好像没有哪款充电器能一次充两块6S电池的。

网友B:
PL6                数字你妹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6                数字你妹

超出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充6S电池一次只能充一块,不用并充板好像没有哪款充电器能一次充两块6S电池的。

A6保姆不是可以充8块6S吗?是不是只能是轮流充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充6S电池一次只能充一块,不用并充板好像没有哪款充电器能一次充两块6S电池的。

“不用并充板好像没有哪款充电器能一次充两块6S电池的。”

在某淘看到这两款可以,但是都没怎么听说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这么大的电池,需要500w的充电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并充板好像没有哪款充电器能一次充两块6S电池的。”

在某淘看到这两款可以,但是都没怎么听说过 ...

你贴的那个4路充电器,就是把4个B6放在了一起,功率性能和B6是一样的!可以说是垃圾中的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贴的那个4路充电器,就是把4个B6放在了一起,功率性能和B6是一样的!可以说是垃圾中的垃圾

你确定是B6合成的?那个我记得四百多块就有了。
那上面那种双路的如何?每路200W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是B6合成的?那个我记得四百多块就有了。
那上面那种双路的如何?每路200W

那个双路的应该又是个B6的马甲,只是外观和功率不同用的软件应该是完全照搬B6的!买充电器其实最简单看论坛里那种充电器用的人多就买那种捞!

网友D:
B6能改造大电流高精度的吧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B6能改造大电流高精度的吧好像

没那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B6能改造大电流高精度的吧好像

改造后的测电器,能确保稳定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块电池可以买双路的D622-PRO 单路200W  可以同时充,如果你认为可能有时一块在用一块在充的话就直接选A ...

算了我还是买206B+并充板吧,因为我已经决定两块电池并联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