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虾米请教!!!

楼主(2013-06-30):
航模淌水过来船模这边的,这两天玩水机,大家都想做条救援船,我刚好有条恒龙的玩具船,突发奇想想把它改造一下,对船模完全是门外汉,请各位不吝赐教!!!
我手上现有的是恒龙的3738船

楼主:
原来的船是双出轴差动转向的,不求很高的速度(40、50就行),是不是需要改单出轴?
电机要换的,原来是有刷电机,求推荐一款?
电调也要换,求推荐?
想用现有手上飞航模的控dsx9来控制船,求大虾们指导怎么配置通道,现在还不明白的就是如何设置后退(电机反转。好像是不是船模电调是可以的)不明白???
准备自己增加一个舵机来实现方向舵,不改双出轴的话就只用出轴来作为动力,去除差动转向???
求大家给建议啊!!!!!!!!!!!!!!!!!!!!!!!!!!!!!!!!!!!

楼主:
改造目的:1.想用现有手上的航模电池;2.想用现有手上的控dsx9;3.不是为了追求更快的速度;4.改造中学习
请大家赐教!!!!!!!!!!!!!!!!!!!!!!!

网友A:
直接搞个空气动力的救援船把,比你改造简单多了

网友:
等高手来解答~我不是很懂~

网友B:
电机不用换,救援船对电机要求不高,有刷的就能用,电调换成双向有刷电调。救援船要求转向灵活,加个舵吧,原来的双电机可以不改,并联接有刷电调。

网友C:
飛機要船救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用换,救援船对电机要求不高,有刷的就能用,电调换成双向有刷电调。救援船要求转向灵活,加个舵吧, ...

是不是有刷双向电调就可以用现有的航模电池了?还有就是控的问题?怎么实现电机反转呢?前进后退使用控的油门控制吧,那后退是怎么样实现的呢?因为航模的油门都是在最低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飛機要船救援!

我们飞水上飞机,在成都的锦城湖,不错的飞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搞个空气动力的救援船把,比你改造简单多了

从新搞个就没有意思了,就是想改造过程中学习下!!!

楼主:
这个船原来用的是8.4v1800mah的镍铬电池,不经用、充电慢、数量少,所以想利用现有手上的航模锂电3s4s都有(放电好、容量大、充电快、数量多),请大侠指教!!!

网友B:
双向电调可以实现正反转的,不要用油门通道控制,因为油门通道不能回中,用升降通道,摇杆在中间双向电调输出为零,往上推电机正转,下拉电机反转。
可以用3S的锂电,只要买的电调支持3S电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向电调可以实现正反转的,不要用油门通道控制,因为油门通道不能回中,用升降通道,摇杆在中间双向电调输 ...

非常感谢兄弟!是不是用升降舵来控制前进后退,油门舵还是控制油门大小,方向舵来控制方向???
油门和升降式联动的,接收如何来实现这种功能的呢???
确实要请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向电调可以实现正反转的,不要用油门通道控制,因为油门通道不能回中,用升降通道,摇杆在中间双向电调输 ...

还有就是我见X宝上有:7.2-16V高压版320A防水有刷电调车船模双向不带刹车攀爬车带风扇(防水高压一拖二)是不是就可以满足我现有的需求了???

网友B:
用升降摇杆来控制前进后退和速度,油门摇杆就不需要用了。你说的电调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升降摇杆来控制前进后退和速度,油门摇杆就不需要用了。你说的电调可以用。

再请教:我看那个电调的图片是只有一个BEC插头,那么这儿插头是接到接收机的油门接口还是升降接口呢???
不好意思,我实在是不懂,问的问题很幼稚哦!
谢谢!!!

网友B:
你现在用升降杆控制油门,电调接升降的通道。

楼主:
求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用升降杆控制油门,电调接升降的通道。

昨天在网上学习了很久,电调也买了,初步有些认识了,但是感觉好像这个有刷电机会不会很快就挂掉?请您指点下,我看船模水挺深的,比航模复杂多了
好像恒龙的3738是用的380的有刷电机,哈哈,这电机真便宜。才10块钱一个,求指点!!!!

网友:
电机的电刷会磨损,但电机便宜,磨损了再换,电机的线细了些,换粗点的线吧,两个电机并联接电调的输出端,还要加个舵来转弯,舵机接方向通道。

楼主:
谢谢大卫的耐心指教,我想问问电刷的磨损速度有多快,不会是跑一次就不行了吧???

网友D:
有刷电机的使用只要电压提的不是太高,还是很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刷电机的使用只要电压提的不是太高,还是很耐用的。

以前他用的是8.4v1800nah的镍铬电池,遵照大卫的建议,换电调,想换成3s甚至4s的锂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成3S比较好,4S电压太高了,电机会过热的。

网友:
同意大卫的意见。

网友D:
有刷船追求耐久性能比较实惠,速度吗别太奢望,不然的话绝对是电机换速度。磨损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刷船追求耐久性能比较实惠,速度吗别太奢望,不然的话绝对是电机换速度。磨损很快的!

没有指望要速度,只是想利用现有手上的航模电池而已,以前的镍铬电池简直就是垃圾,容量小、充电慢、电压还低;
在想请问下大虾们?难道这些类似玩具的船和车都用镍铬电池,是不是都是出于成本考虑,难道镍铬电池没有任何优势(除了便宜)???????

网友:
没有指望要速度,只是想利用现有手上的航模电池而已,以前的镍铬电池简直就是垃圾,容量小、充电慢、电压还低;
在想请问下大虾们?难道这些类似玩具的船和车都用镍铬电池,是不是都是出于成本考虑,难道镍铬电池没有任何优势(除了便宜)???????

最大的优势是比较耐用,锂聚的确重量轻放电足,但是过冲过放带电存放很容易胀气性能下降,相对于这些镍氢镍镉好多了。

网友D:
玩具船的标配电池可能是出于成本考虑确实很烂,但是自己配一些好的镍镉电池还是很能玩住的,我自己的几条玩具船标配电池早就完蛋了,玩具船毁了镍镉的声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具船的标配电池可能是出于成本考虑确实很烂,但是自己配一些好的镍镉电池还是很能玩住的,我自己的几条玩 ...

是啊,我买的恒龙的船和车都是因为电池没法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