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个起落后大修试飞的30E+xg8 XG7兼容接收机DM610E的测试

楼主(2013-06-30):
此机飞了8个多月了   累计620个起落左右    大大小小炸过N次   但EPP的好处就是想修就能修好   620个起落时意外爆头后本打算换飞机   但想想飞的那么顺手了  而且跟着我去过很多地方   不舍得丢掉    于是乎   大修   换色    又和新的一样了   而且更骚了   哈哈   可以凑足1000个起落后再退休了     此时正好换了控   顺便买了个XG7  XG8的兼容接收DM610E    买之前想搜索下这个接收机怎么样   但测试的帖子很少   所以实测了一下供想买的兄弟参考    我用的是XG8 在市中心  各种干扰的情况下   地面拉距300米时  间断性失控   250米时很稳定   地面250米的话   上天保守估计400米没问题   今天早上去飞30E    1米2的翼展飞到只有一个点也没有失控   买之前有个帖子说是间断性的失控  舵机会一抽一抽的不顺畅   但飞3D  尤其是蛇滚得时候  如果舵机不顺畅是致命的  还好我没有遇到  大概现在改进了吧   早上飞了10个电   各种3D  测试结果很满意   物超所值   不比611B差     本人绝对不是托  只是想给犹豫入手的兄弟一个参考

网友A:
600架次 爽歪歪!  这机用多大的电机?多大的浆? 我也有个二手的,就是不知道怎么配。谢谢!

网友:
新人学习,帮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B:
DM610E 用了多久,中间出现过问题吗?

网友:
也用山寨接收飞450和KT和白板机的飘过

网友:
从未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架次 爽歪歪!  这机用多大的电机?多大的浆? 我也有个二手的,就是不知道怎么配。谢谢!

这架是自己做的   朗宇的2820电机   40A电调   2200  3S   35C电池    KST215MG舵机   起飞重量1100克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610E 用了多久,中间出现过问题吗?

早上是第一次起飞   10个电池   估计飞行距离最长300米左右 很稳定   对于我飞3D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610E 用了多久,中间出现过问题吗?

其实硬件都一样的东西   软件搞好了稳定性不比原装的差多少

网友:
我们这也有一架这机,自己修修比新机感觉还好飞些,配置出舵机外其他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硬件都一样的东西   软件搞好了稳定性不比原装的差多少

不知能用在450上吗

网友:
这个接收我用了4个了,从没出现失控现象,也没测试过距离,平时飞时估计最远200米时没有问题

网友:
不错啊,够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