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车载充电的电流?

楼主(2013-06-30):
我想用车载的给电池充电,但是一接上后不行,不知道是不是电流不够?
就是点烟哪里接出来的电
我是用的A6充电器,想用2A-8A充电,但一般看很多人都是接在蓄电池头上,那样好麻烦的,难道点烟器哪里输出的电流不够吗???
请指教,谢谢

网友:
是不行,千万不要超负荷使用点烟器插孔,轻则烧保险,重则把车都烧了。

网友:
点烟器输出电流10A没问题啊!

楼主:
那就怪了,一个说不行,一个说没问题,那什么我的A6不能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怪了,一个说不行,一个说没问题,那什么我的A6不能用呢???

不要管最大承受电流了,没意义。第一,假设10a是最大电流,那么输出功率只有120w,A6效率较低,设定4A或者更小,充6S都达到这个输入功率了。第二,最大电流下,到充电器的电压很低,容易报警。所以B6级别的充电器可以在点烟器那取电,再大就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管最大承受电流了,没意义。第一,假设10a是最大电流,那么输出功率只有120w,A6效率较低,设定4A或者 ...

哦,谢谢,看来我得再买个B6了,专门用于从点烟器中去电到B6,不过不知道一次充4块电池,会影响到汽车的电瓶不,别充完了,车开不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