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设置问题

楼主(2013-06-30):
最近入手天9.但是不会设置。
那个大神帮助下,视频对好

网友:
多看说明书

网友A:
我折腾一个月,才搞好。看监视器画面,动摇杆,各通道正常就可以了,对照说明书一一试设置。硬件不会坏,多试就成功。

网友B:
我也是T9,不过是35M的,那设置很复杂的,功能太多了!不过就玩直机一般的的玩法那设置就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