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1飞控到手装机

楼主(2013-06-30):
胖胖的包包之U-1飞控到手了,拆包后发现做工很是精致,
飞控左边有8个杜邦头针口,
从上向下分别是:1.副翼通道信号输入(接接收机副翼通道);
                        2.升降通道信号输入(接接收机升降通道);
                        3.方向通道信号输入接接收机方向通道);
                        4.飞控模式控制通道;我用的天地飞7,5通道,设置混控后变为三段开关
                                     3段开关,无GPS,开关上为平衡模式,
                                                                                                    开关中间为3D模式,
                                                                开关下为手动模式;
                                     3段开关,有GPS,开关上为平衡模式,
                                                               开关从上拨到中间为定向定高模式,
                                                               开关下为自动返航模式,
                                                                开关从下拨到中间为定高模式;
                               当然也可以插到2段开关上,插2段开关后2D模式和定向定高模式就没有了

                        5.副翼通道输出,接副翼舵机
                        6.升降通道输出,接升降舵机;
                        7.方向通道输出,接方向舵机;
                        8.滤波电容或5V电源,因为前面已经接舵机了,5V电源就不需要了,可接个电容,
                             经胖胖指导,也可以给接个高亮的LED,会爆闪哦,
                                            LED+极插中间的针,-极插最右边的针;我暂时还没接
飞控右上角的4个针口是GPS接口,加了GPS就可以自动返航了
飞控右边的3个电位器由上至下分别是方向增益调节,升降增益调节,副翼增益调节;
                     中间为反馈最小,两边分别为+-增益
飞控的双拨码开关是飞机机型选择,1&2拨至ON为传感器标定模式;
                                                1&2都下为普通固定翼;
                                                1 ON,2下为飞翼;
                                                1下,2 ON为V尾或倒V;
拨码开关左边的微动按钮为有GPS模式下设置“家”

飞控安装非常简单,安装完毕后测试过程中反应灵敏,几乎无延迟,模式切换非常快。
对我个人来说性价比非常高了,比某些商业飞控实惠太多了,
加上GPS才只用不到一半的钱实现了应当有的所有功能。
看完这贴很多人会说我这是广告吧。。。
无所谓了,用自己的控飞自己的机,让其他人说去吧。。。
再说了,好东西应该给大家分享,多一种选择不好么?

装机测试送上,晚上有点黑,大家见谅

网友A:
前排~~~怎么没入u2~不比u1性价比高? 不过貌似就差了个osd其他功能没区别

网友:
不知道U2的返航怎么样。

网友:
帮顶,能上个飞行视频就好了

网友B:
挺简单的!不知道这个自带GPS模块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简单的!不知道这个自带GPS模块不啊??

GPS可选啊,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怎么没入u2~不比u1性价比高? 不过貌似就差了个osd其他功能没区别

我有OSD显示了,就买了U1

网友C:
楼主,问下,返航是需要开关控制的哈?开始看你帖子,也去看了tb胖胖的店铺,下了说明书才发现返航是开关控制,不是失控返航。
楼主试用之后,这个功能是不是这样呢?
如果是失控返航就最好了,应该说硬件都达到了,只是固件升级的问题。
失控返航的意义和作用太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下,返航是需要开关控制的哈?开始看你帖子,也去看了tb胖胖的店铺,下了说明书才发现返航是开关控 ...

返航是5通道打到最下面,也就是-,
可以再控上设置失控后5通道自动打到-,这样就可以实现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返航是5通道打到最下面,也就是-,
可以再控上设置失控后5通道自动打到-,这样就可以实现了啊

我的天地飞7没这功能呢。窃以为飞控固件程式设置没有遥控信号后自动返航更便捷,更兼容吧。失控返航附加值可比开关控制返航高很多哦,如果没有这功能,gps对飞控的用途也不大了
因为fpv的osd面板上有即时方位的。怕就怕超出遥控距离,或者信号干扰,飞机失控丢失坠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天地飞7没这功能呢。窃以为飞控固件程式设置没有遥控信号后自动返航更便捷,更兼容吧。失控返航附加值 ...

天地飞7第5通道3段开关是通过设置“可编程混控”实现的,好好钻研下说明书然后研究研究遥控器或者看看关于天7的帖子,你会发现天7的功能其实也挺强大的。。。

我说的失控设置是在遥控器里设置“失控设置”,失控后5通道自动打到返航位置,而不是失控后再手动拨开关,失控返航完全可以同过遥控器与接收机来设置成功,
当然当飞机返航到遥控信号恢复时又会自动回到失控前的状态(前提是你没手动拨开关)

好好研究研究你的控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天地飞7第5通道3段开关是通过设置“可编程混控”实现的,好好钻研下说明书然后研究研究遥控器或者看看关 ...

昨天我看了下失控设置,好像没有第五通道的设置,记得只有副翼油门。中午回去再看看。谢谢指点

网友D:
飞控是什么东西, 什么作用?新手务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是什么东西, 什么作用?新手务怪

建议使用万能的论坛搜索功能,度娘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我看了下失控设置,好像没有第五通道的设置,记得只有副翼油门。中午回去再看看。谢谢指点

失控设置里1-5通道有的,7通道都有,好像只是没有6通道

网友E(2013-08-08):
把你飞行视频那来看哈。。。。。说说.U1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你飞行视频那来看哈。。。。。说说.U1的感觉

最近没飞,没时间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你飞行视频那来看哈。。。。。说说.U1的感觉

只能说开了平衡模式那是相当的稳,装在1米翼展机机上

网友F(2013-09-10):
刚购入切糕一块,折腾半天发现没办法设失控保护,也就没办法自动返航.....因为我的控10C只有在pcm跟2.4G模式下才有失控保护菜单.......而我用的兼容frsky高频头,输入是ppm模拟信号,悲催。多方求助后群里有高人指点,一查资料果然有辄,控不能设失控保护接收机可以设啊,哈哈哈哈~~差点把刚到手还热乎的切糕出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天地飞7没这功能呢。窃以为飞控固件程式设置没有遥控信号后自动返航更便捷,更兼容吧。失控返航附加值 ...

失控保,连我以前用的垃圾蓝宇都有,天地飞应该有的。
要是没失控保,就算失控会自动进入返航模式,你也没油门了呀,电机不转一样回不来。
我现在设置失控油门保持,第五通自动道打到返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购入切糕一块,折腾半天发现没办法设失控保护,也就没办法自动返航.....因为我的控10C只有在pcm ...

在X宝搜“失控保护器”,25元那种,一个只有6克;
我刚入了两个,原理是接入的通道失去控制信号后自动转换到设置到的位置,摇杆或开关打到想要的位置按“set”,

一个接油门通道,设置失控半油门;一个接飞控模式通道,设置失控自动打到返航模式,

效果很好!目测从失控到生效不到1秒;

我是福斯9,没失控设置。。。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X宝搜“失控保护器”,25元那种,一个只有6克;
我刚入了两个,原理是接入的通道失去控制信号后自动转 ...

谢谢,查了下frsky的资料,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用的ppm模拟信号,所以专门有接收失控保护,而且是全通道。操作方法是开控接电,同时打舵或者推油门以及打到返航开关,然后***戳一下接收的对频开关,就成为默认的失控保护了。哎,解决了问题真开心。

网友:
快....速....也被***,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查了下frsky的资料,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自己用的ppm模拟信号,所以专门有接收失控保护,而且是 ...

富斯9不知道可以这样不,回家试试看

网友G(2013-11-03):
支持...你的好小子1000我全看了 哈哈

网友:
U1和U2我都买了 表示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支持...你的好小子1000我全看了 哈哈

我没好小子啊。。。翼龙只是象征性装了下,现在老的U1在巨嘴鸟上
新买的刚装到康克40上

网友:
哈哈 楼主 U1用起来怎么样  ,返航如何。我用那个FS9遥控器,就准备买这个U1的 结果,我那FS9没有失控保护, 不过听你那么一说加个失控保护器可以,改天我买两个回来配合U1使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有OSD显示了,就买了U1

楼主用的什么OSD?“穷人?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富斯9不知道可以这样不,回家试试看

楼主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试了吗

还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

我也买了 在路上的  这个真便宜 主要喜欢那个失控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的什么OSD?“穷人?

恩,“穷人”,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穷人”,哈哈

GPS可以通用吗?

网友:
U1很不错,回头问胖包要5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控是什么东西, 什么作用?新手务怪

飞控就是飞行控制器,简而言之,它能够辅助控制飞机,以实现增稳,比如飞机遇到气流时飞控就能及时修正飞机姿态避免情况恶化。必要时候它还能全权控制飞机,比如返航的时候就有可能飞控完全操作飞机而不是你自己在操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前排~~~怎么没入u2~不比u1性价比高? 不过貌似就差了个osd其他功能没区别

哈哈    LUC 论坛逛的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哈哈    LUC 论坛逛的勤啊

是啊 是啊 论坛每天必逛几圈 有感兴趣的回下~没感兴趣的就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