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高手推荐一款1米左右的3D飞机。

楼主(2013-06-30):
     以前飞的是EPP悍马,感觉太软容易变形。虽然加了飞控手感以后好了很多,但还是想换一架飞。
     初步看中的这架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2.1OgUdN&id=19219352142

还有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6.NFzVwN&id=16434955259

     不知这两架怎么样。如有别的,请高手推荐一款1米左右的3D飞机。用3S的2200以下电池,2216以下电机。俺屌丝一个,没办法。选择余地不大。EPO为好,EPP太软了。如有好机推荐,请发个淘宝链接。感激不尽。

网友A:
第一架不耐摔  机翼是镂空的  破了就完蛋   第二架是3A不是3D     30级的仓身EPP就很好   虽然不耐炸   但是好修  只要想修就能修好

网友:
3D就330吧

网友B:
呕液兄:

这两款都不错,感觉下图的会较好飞。

不过建议你可同时考虑轻木机。
我现在飞2.6M的轻木电滑、52级四冲程轻木机,那结实刚劲
EPO没法比。

我刚入了D10+无刷版全金属舵机齿Master CP,嘗到了
六 轴加自稳陀螺的那个"稳",比450有副翼好飞多了。

但我現在对电艇的兴趣又来了。年纪渐老,不玩白不玩。

祝我们都共同进步。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架不耐摔  机翼是镂空的  破了就完蛋   第二架是3A不是3D     30级的仓身EPP就很好   虽然不耐炸   但是 ...

原来第一架是机翼镂空的?谢谢提醒啊!
F3A飞机不能飞3D吗?有啥区别?

查到了,3D是指在机翼完全不产生升力的情况下,只用螺旋桨的动力和舵面的控制来操控飞机完成特技动作,简单点说就是飞机在做特技的时候是完全失速的,这时候舵面的效率不高,所以3D机需要比较大的舵面来控制飞机,副翼也必须有一部分在螺旋桨气流范围内。
3A的特技一般都是相对来说更“中规中矩”的,做动作的时候并没有失速,所以舵面效率比较高,所需要的舵面面积相对不大,副翼也不需要在螺旋桨气流内。
3A的速度要更快一点,低速就容易失速了,低速的时候3D更好肥

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呕液兄:

这两款都不错,感觉下图的会较好飞。

陈伯,450绝对应该比MASTER CP好飞啊。不过我的是无副翼的,山寨V8的陀螺仪,很稳。老实说所谓六旋翼很鸡肋,不明白有什么意思。

有副翼的我也飞过,碎舵很多,但习惯了还是觉得好飞的。

我还是喜欢能在小空间做动作的飞机,F3P不抗风所以排除了。太大的飞机好飞,却没有好飞场。纠结啊纠结。

网友:
我觉得30E的轻木+EPP蒙皮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C:
第一架我有,EXTRA260  机翼不是镂空的。

用3S 2200  电池很好飞,可以脱空飞很久,就是电池安装方式很蛋疼。

网友:
一并学习了,呕液兄:

网友:
我就是看看,我是新手 模拟器还没弄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架我有,EXTRA260  机翼不是镂空的。

用3S 2200  电池很好飞,可以脱空飞很久,就是电池安装方式很蛋 ...

谢谢,请问这架飞机重量多少?我还是更喜欢这一款,还是喜欢3D飞机的随心所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一架我有,EXTRA260  机翼不是镂空的。

用3S 2200  电池很好飞,可以脱空飞很久,就是电池安装方式很蛋 ...

或许不同厂家出的   但身边的朋友飞的那架确实是镂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不同厂家出的   但身边的朋友飞的那架确实是镂空的

谢了!!!呵呵,打算换一架3D飞机飞特技

网友:
30e还是木头或者epp的吧

网友D:
30e还是木头或者epp的吧

手机回帖的时候也没注意是谁 原来是呕液哥…
首先 按照楼主的尺寸 这种机型应该是30级的 电动 就是30E了
这个机型 本人也在关注
在这之前先给楼主推荐一款 EPP 虽然没飞过楼主的那种悍马 但是我飞了 9mmEPP板做的那种类似F3P但有比F3P重的机型(重型F3P吧,我飞的是八眼模型出的那个 很不错)
回来再说30E
这个机型 不管是论坛上 还是我这边飞3D的老鸟 基本上没有飞EPO材质的 原因不明(但本着我选机型的方式 一般非主流机 很少考虑)
30E级别 多时候都是像真机啦 目前主流 基本上是轻木蒙皮和天翼EPP的那种
本地很多人飞天翼EPP的那个 看着挺不错的 就是价格高一些 说到轻木蒙皮 基本上也是500这个价位 炸一下挺疼的
本人前阵子捡便宜390(带邮费)收了一架轻木30E 至今都没敢飞…
总结…3D机 终究还是轻木的最好 大小最合适的是50E 和70E (30E偏小)
练习机 我觉得 很多EPP的(就是轻木骨架 EPP蒙皮的) 既不会有纯EPP泡沫的那种偏软的毛病,相对于轻木蒙皮来说 又耐炸一点…

楼主:
RE: 请高手推荐一款1米左右的3D飞机。

引用 网友D:
30e还是木头或者epp的吧

手机回帖的时候也没注意是谁 原来是呕液哥…

谢谢你这么详细的回复!
我第一架固定翼就是310元的epp天翼,结果在地面滑跑时被风吹翻断成两节!
看来3d飞机还是有点贵,30级都小,我只好暂时继续飞135元悍马了。本地模友都是象真派的,没有玩特技飞机的。就我这新来的喜欢3d飞机不在乎外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么详细的回复!
我第一架固定翼就是310元的epp天翼,结果在地面滑跑时被风吹翻断成两节!
看来 ...

你可以试试看我推荐的那款 八眼家的 EDGE540 我觉得很好飞
特技机 还得是木头的 EPO的 其实也不便宜
我机的 EPO的 30E 空机420元
轻木的 也就五百多

网友:
kt成本又低~练手不错~别乱买费米

网友:
果断第一架

网友E:
回楼主 赢家 的 1米 15E  epp 和  天翼的 1.2米 30E 仓身 epp的我都飞过
飞机越大越稳 大家都知道。所以 1.2米的稳定。仓身的 比较耐炸,小炸502 原地恢复,大炸伤到骨头了,就需要回去慢慢修。不过总能修好。修复也比轻木蒙皮方便很多。
如果你 入1米的 epp 电池一定不要用 3s 2200 最大用个1500 就差不多了 电机建议 2216 kv 10寸桨 kv值 估计 1000-1100吧。 重量大了 都难飞。
如果你 入1.2米的 epp 双天 3542 kv930 好像 或者朗宇 2820 kv920 配 乾丰13*6.5(仿apc)的桨。电池用 3s 2200 非常合适。如果追求暴利,那就用kv800的电机,桨不变,电池用4s 1800. 起飞重量 1200-1250g左右。重心拉力线调整好后,非常好飞,降落无压力,最后阶段轻松收油,失速点很低。而且钢丝起落架,不怕憋断。
注意 epp 飞机千万不要全油门俯冲,平尾空中解体可能性非常大。 如果用4s电。平飞也不能全油门,高速飞行,平尾容易发生剧烈震颤,然后纸铰链断裂失控。垂直爬升全油门没什么问题。
如果你入30E的轻木,最常见的规格是德盛出 的 30E轻木,相比天翼的翼展小一点,但是翼面积小,空机重一点。所以失速点高,降落难度稍大。轻木最大的问题,维修麻烦点。最好自己还能蒙皮,否则只能和我一样,用宽的透明封箱带蒙皮了。铝合金起落架,非常容易将机身憋坏。我已经换塑料螺丝,降落不好,断螺丝,保存机身完好。
轻木30E飞起来太贼,翼面积,舵面积,都小,低速性能没有天翼的epp 30E好。
以上3款飞机 我都飞过,目前2架30E 都在服役。轻木压力大,风小才拿出来飞飞。
我建议买30E 仓身 epp ,当然轻木的动作硬朗,外形好看。只是稍难驾驭,是进阶级的飞机。
最后付我的飞机照,本人不上照,所以稍微处理了下。

网友:
哈哈,我是像真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回楼主 赢家 的 1米 15E  epp 和  天翼的 1.2米 30E 仓身 epp的我都飞过
飞机越大越稳 大家都知道。所以 1 ...

这说得EPP也太脆弱了,空中解体? 不至于吧?

看看天翼的30E像真EPP都被老外暴力飞行虐待成什么样了,电机十字架都能飞断了,也没听过空中解体的。

楼主:
RE: 请高手推荐一款1米左右的3D飞机。

引用 网友E:
回楼主 赢家 的 1米 15E  epp 和  天翼的 1.2米 30E 仓身 epp的我都飞过
飞机越大越稳 大家都知道。所以 1 ...

谢谢你这么详细回复!让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看来想玩好3d飞机并不省钞票。悍马还是最适合我这种屌丝飞的。
再大些电池烧不起了。
我的第一架epp天翼就太脆弱了。唉,慢慢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说得EPP也太脆弱了,空中解体? 不至于吧?

看看天翼的30E像真EPP都被老外暴力飞行虐待成什么样了,电 ...

确实~~~~楼主选天翼的,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说得EPP也太脆弱了,空中解体? 不至于吧?

看看天翼的30E像真EPP都被老外暴力飞行虐待成什么样了,电 ...

全油门俯冲,和4s电全油门,不是一般的猛。3d舵面大,容易发生震颤后,铰链容易崩脱,翼面在剧烈震动中发生撕裂。
我又一次就平尾铰链崩脱2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0e还是木头或者epp的吧

手机回帖的时候也没注意是谁 原来是呕液哥…

30E 的轻木 居贼,我还没能力驾驭他得失速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么详细回复!让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看来想玩好3d飞机并不省钞票。悍马还是最适合我这种屌丝飞 ...

3s 2200 最实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全油门俯冲,和4s电全油门,不是一般的猛。3d舵面大,容易发生震颤后,铰链容易崩脱,翼面在剧烈震动中发 ...

那一定是你装机有问题,我没用过4S,我一直用6S,14X8在飞,全油600多w。全油垂直向下,转“搅件机”或“汉诺镙旋",从没出过问题。也没听说过舵面震颤。

网友:
RE: 请高手推荐一款1米左右的3D飞机。

引用 网友E:
30E 的轻木 居贼,我还没能力驾驭他得失速动作。

确实是灵活,其实50e不错…不过这大概要超出楼主预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那一定是你装机有问题,我没用过4S,我一直用6S,14X8在飞,全油600多w。全油垂直向下,转“搅件机”或“ ...

敢问 您用的 什么电机 多大电池。飞机具体哪款?那么牛逼的飞机 我也想入个。来几张照看看。

网友D:
RE: 请高手推荐一款1米左右的3D飞机。

引用 网友E:
回楼主 赢家 的 1米 15E  epp 和  天翼的 1.2米 30E 仓身 epp的我都飞过
飞机越大越稳 大家都知道。所以 1 ...

15e求推荐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5e求推荐啊

上 天翼 30E 仓身的epp 最新款。里面碳杆加强的吧。翅膀能拆的。
15E的 翅膀都不能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敢问 您用的 什么电机 多大电池。飞机具体哪款?那么牛逼的飞机 我也想入个。来几张照看看。

我飞的是天翼 48寸像真EPP Slick。 电机是恒力盘式电机4230,定制的470KV。电池6S 1000mah。

网友D:
RE: 请高手推荐一款1米左右的3D飞机。

引用 网友E:
上 天翼 30E 仓身的epp 最新款。里面碳杆加强的吧。翅膀能拆的。
15E的 翅膀都不能拆的。

天翼epp的价格我宁可玩轻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翼epp的价格我宁可玩轻木了

仓身的便宜 415左右 还有商家包邮。

网友(2015-05-11):
没事看哈老帖子!

网友:
15E EPP, 2216电机,1300--1500MA电池,便宜、耐炸,出勤率高...

网友:
我打算入手八眼家的32寸Edge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