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8旋翼又出一头疼问题。。大家给分析下。。

楼主(2013-06-30):
配制 。。
devo10 遥控
xxd2216
好盈飞腾30a....
飞控 crius  aio v1.0
目前是接了一个电调和电机
电脑电源12v  输出 14a的电源。。实测。。10.4v
前期承蒙大家帮助。。 上了mwc2.2    config.h 照图配制。。电调做了油门行程。。

解锁上锁正常  电机转动同步似乎正常。。电调温度不高。。电源线几乎没什么温度

现在的问题:开始推油门正常一会了。。继续推到底。。就会损失一些速度。。接一个电调一个电机也是这样。。接4个电机也是推到底不稳定。。然后有时2个电机转 有2个会失速。。然后油门回到底 。。。再推 又开始同步。。再推又有失速 。。甚至不稳定速度或变化无常现象。。上不上桨好像差不多吧。。。是电源问题还是 电调什么进角等问题 。。。请大家指点一 二。。

再单独做一个电调的油门行程后。。也是这样。。推到底 。。会失速一点。。。再推还可能慢速不怎么提速。。以低速运转等不稳定现象。。我的印象 。。油门多大。。它转速就应该增加而不变化的。。国人生产的东西标准化程度有点低吧?。。时间浪费在不该发生的地方了。。

楼主:
咳。。。一头疼问题

网友A:
怎么能用电脑电源的啊,电流那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用电脑电源的啊,电流那么小

14a的 。。。应该可以吧。。而且就接了一个电机和桨

网友B:
太小了~~目测明显不够~

我找不到你XXD 2216的资料~我就拿朗宇的来说!

朗宇的A2216最大功率 18A一个电机~你家用电脑电源一般最大的单路的一个输出也只是12V~45A电流打死也只够供你两个电机,~这还不带线材损耗~如果你推油门时觉得线材都发热的.那你就不用试了!不可能!

加之你是8个电机~这功率想想都怕~18*8=144A的电流~近2000W的功率~~

而且要求还是电源的单路输出!还有哦!你是8旋翼~8旋翼应该6S的电~6*4.2V=25.2V~草~你要找25.2V然后电流也能保证144A的电源才能拿来这样试飞.....

你电脑........醒醒吧~~~因为我自己也DIY了一个有源电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4015

第十楼有说~~~

12V 140A的输出~我还有办法DIY~~24V...........又要烧脑袋了

网友:
电源不够劲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小了~~目测明显不够~

我找不到你XXD 2216的资料~我就拿朗宇的来说!

电源线几乎没什么温度
不过谢谢你。。我只接了一个电机 测也是这样的。。我最多接到4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小了~~目测明显不够~

我找不到你XXD 2216的资料~我就拿朗宇的来说!

多谢兄弟的经验。。。买的11。1v  6000mah  30c的电池 当时是听的一个女店主推荐配制。我报了下配制。自己没思考。这不是先抱着信任人的态度。可能配制有点问题。。电池给过放后。。无法调试 。。就接的这个300w的电源

网友C: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电源不给力,电调自动降速了!甚至会导致飞控自己重新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电源不给力,电调自动降速了!甚至会导致飞控自己重新启动!

降速就这么无规律么?? 既然大家都说是电源那我就放心了。。。。准备买几块好电池。。。我是实验为主。。随时可以改6旋翼  4旋翼。。。这样就要把电池的匹配好好考虑考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速就这么无规律么?? 既然大家都说是电源那我就放心了。。。。准备买几块好电池。。。我是实验为主。。 ...

不用太好的,只要没有毛病的电池都能加速飞起来!

网友D:
xxd2216,多少KV,浆是多少,电池用几s的,这些可相配的,因为升力是个抛物型的,到达一定的转速之后,升力就不再大了,你老婆很象我老婆的 同事,好像二年前调省公司了,我老婆可不象你老婆那么好,羡慕啊!我玩四旋翼的前题是要做家务的,当然我可花了w元以上四旋翼啊,

网友D:
建议买激光转速表和专用无刷电调编程卡,可进行定量测试,如电流XXA时,转速XXXX转时,升力XXXX克等等,做到心中有数,二个月不到我现在是中尉了,诀窍是每看必回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买激光转速表和专用无刷电调编程卡,可进行定量测试,如电流XXA时,转速XXXX转时,升力XXXX克等等,做到心中 ...

好的 准备定量测试。。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xxd2216,多少KV,浆是多少,电池用几s的,这些可相配的,因为升力是个抛物型的,到达一定的转速之后,升力就不再大 ...

其实我又带孩子 。。又做饭的。。她能不支持么。我老婆从总公司辞职了。。前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