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防盗网,但氩弧焊不怎么熟练,请问焊时要注意那些

楼主(2013-06-30):
家里新装修,自己有氩弧焊机,不想叫别人做(主要是没什么米),请问焊不锈钢防盗网时要怎样焊,请高人传受绝技,谢谢

网友A:
那就还是请人焊把,自己买好点的材料.

网友:
爆接技术只能多练自己慢慢体会感觉。上网多看几次视频慢慢了解。在网上三言二语说不清的!氩弧焊首要条件是手一定要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还是请人焊把,自己买好点的材料.

说的也有道理,这个世界没米难做事

网友:
内容焊机温度调高点用。气可以小。只要不闪火化。焊机用食指按开关。焊这焊不起温度调高点。乌针要和焊点最近。   我也不知怎么说。 找感觉。熟能生巧

网友:
最近也买了台焊机也在学

网友B:
如果不太熟练,并且是用不变光的面罩,可以在起弧的时候频繁点开关,点一下开关,再松开,再点,两三下就能看清焊点位置,而且不会烧穿了钢管,看清了焊点的位置,迅速送焊丝,就焊好了。多点几下开关没关系,不会损坏焊机。熟练了就可以起弧就焊了。

网友:
我买了小气瓶,担心气不够用,所以氩弧焊练得少

楼主:
我现在氩弧焊,焊厚点的板子还可以,就是泊板没搞过,在焊接口时,又怕经常会咬边,到时影响到美观就不好了,所以在坛里发贴取经,希望大家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太熟练,并且是用不变光的面罩,可以在起弧的时候频繁点开关,点一下开关,再松开,再点,两三下就能 ...

哥,我我在只能焊成这样(锐龙WS200S,电流40A),边上那个7字弯是厚的,那条管是泊的,如果实战的话心里没底,能给小弟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
买包烟到加工店闲聊,半天到一天或者看过整个操作流程就学到了,打眼,点焊等等,不是每个地方都满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