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到手,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3-06-30):
1,初次使用是不是都要进行模式选择?7008接收机4个ABCD模式一般怎么选择?都什么用途? 2008接收机是否也一样呢
2。发射机制式选择FAASSTEST  14CH还是12CH   (7008接收)
3.7008和2008对频方法是否都可采用以下步骤: 1,打开接收机电源。先设定发射机对应接收的制式 -- 然后选定LINK,确定。 --发射机D D响后 ,对频成功

楼主:
??各位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說說14SG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087
自己看看.

谢谢,但是我在模式的理解和采用,不明白。能不能说说呢。'

网友:
这货还没有的撸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我在模式的理解和采用,不明白。能不能说说呢。'

你那點不明,或是你想怎樣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點不明,或是你想怎樣做?

就是不知道,什么情况下该用哪个接收机魔术。ABCD模式都是怎么用。是不是和舵机有关系。还有之前我用
的12CH的制式,3003舵机不正常,且发热。换回14ch模式就正常了。

网友:
如果你要用回 R7008SB 接收機,就要先設定 A, B, C, D ,其中一項, 但大多數人都是選用 A 項,  另如在 14SG控裡選擇用 FASSTest 12ch 的話, 舵機一定要用數碼的,  Futaba 3003 是 Analog servo 不是 Digital 的,要分清楚,我在文內亦有提及,請你再細心看一遍.

网友A:
另外再提醒你, 在 14SG控裡選擇用 FASSTest 12ch 的話,一定要用數碼舵機,如用錯,有可能接收機及舵機會壞掉,切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再提醒你, 在 14SG控裡選擇用 FASSTest 12ch 的話,一定要用數碼舵機,如用錯,有可能接收機及舵機會壞掉, ...

1.那接收机就选A模式都行了吧?
2.因为看了说明7008可以用12ch和14ch模式。14ch模式选项菜单,后面有个英文 跟着一个G字母。可以选成F。这个怎么用呢。后来就选用了12ch,舵机完全不正常。后来调到14ch就行了。还好接收舵机都没事。
3,另外的话,就是选12ch的话一定要全是数码舵机对吗?那如果是14ch模式,可以用数码舵机吗?因为我现在用的是14ch,其中有一个舵机用了3050数码,其他3003。使用正常。
你的文章?哪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1.那接收机就选A模式都行了吧?
2.因为看了说明7008可以用12ch和14ch模式。14ch模式选项菜单,后面有个英 ...

还有我的14sg怎么没有震动?  只是报警

网友A:
1,可以.
2,Futaba 所有發射機都會有 G 及 F 的選擇, G= (GENERAL 全體,普遍) F =(FRANCE 法國) 我們要選G, 因為G模式附合世界名處電訊條例,只有法國不同,所以如果要在法國使用這些控,就要選 F,以附合法國電訊條例.
3,對,選用 FASSTest 12 CH 一定全部都要用數碼舵機,不能用模擬舵機. FASSTest 14 CH 可以全部模擬,全部數碼或模擬及數碼舵機混合用.    我的文章..............在本文3樓已經給了經,又叫你自己看看, (證明你沒有看)再細心看過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我的14sg怎么没有震动?  只是报警

點兩下LNK, 進入後轉到下頁 ( 右上角2/2 ) 之後選 WARNING, 點中間RTN,進入後注意右上面有 Vibes=震動,張你需要的項目由 OFF 改為 TYPE 1或2或3或4, 1至 4 分別是不同的震動方式.

楼主:
low  battery 是发射机电池?
condition     thr  cut      thr  pos分别代表什么?那哪个是定时震动报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
2,Futaba 所有發射機都會有 G 及 F 的選擇, G= (GENERAL 全體,普遍) F =(FRANCE 法國) 我們要選 ...

哪个是定时报警啊。那这么说  12ch不是多余了?直接都用14ch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
2,Futaba 所有發射機都會有 G 及 F 的選擇, G= (GENERAL 全體,普遍) F =(FRANCE 法國) 我們要選 ...

我开始选的12ch  只是舵机不正常了   没有烧

网友:
引用 楼主:
low  battery 是发射机电池?
condition     thr  cut      thr  pos分别代表什么?那哪个是定时震动报警哦 ...

low battery 是指發射機內的電池,  其它的自做做功課,看看說明書.
你說甚麼定時報警,..........不明白,請講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是定时报警啊。那这么说  12ch不是多余了?直接都用14ch就好了啊

不明你所指..定時報警..是何意思.
14SG 是中高級的控, 要選用FASSTest 12CH 模式,就一定要用數碼舵機,因為用數碼舵機會精準及動作快速一些( 當然要配合發射機的編碼模式) ,當高手們玩高難度 3D花式, 以至比賽, (包括任何機種,) 你就會知道是否多餘. 多做點功課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开始选的12ch  只是舵机不正常了   没有烧

祝你好運.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