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夹轴心转起来不同心,是中联出问题?

楼主(2013-06-30):
在一次悬停中,尾推球头突然脱出,导致尾轴弯了,换好新的试飞,发现尾桨夹轴心在严重晃动,是尾中联有事吗?还是整个尾桨夹?
上次也是这个问题。把整个尾桨夹换了就好了,但这样太贵了,不知道是不是中联有问题
急······没有配件,不知道买什么

网友A:
换一整套尾桨总成吧(含尾中联、尾桨夹*2),因为尾桨转数高,有一点不同心会产生很大的振动,不可轻视。

网友B:
查一下尾波箱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整套尾桨总成吧(含尾中联、尾桨夹*2),因为尾桨转数高,有一点不同心会产生很大的振动,不可轻视。

这个方法成本太高了,上次整个换问题也解决了。这次检查发现,只装上中联,转起来有轻微不同心,这个应该是源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尾波箱轴承

尾波轴承没什么问题,尾轴转起来十分同心,装上尾桨夹就有点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成本太高了,上次整个换问题也解决了。这次检查发现,只装上中联,转起来有轻微不同心,这个应该 ...

你说的是装上尾中联后,尾轴转起来尾轴端部画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装上尾中联后,尾轴转起来尾轴端部画圈?

有点点,肉眼看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点,肉眼看出了

如果尾轴没有问题,那就是尾轴承了,其中也包括尾波箱堂孔,堂孔可能也大了(轴承装上很松,翻个能掉出来)。轴承一定要换了,尾波箱侧板最好也换了。

网友:
中联一般不会坏,把尾桨夹拆开检查内部轴承仔细重装一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