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450调试,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楼主(2013-06-30):
去年下半年在论坛收了一架450空机,陀螺、电调和电机是一起收过来的,陀螺是山寨401,电调和电机不知名。尾桨是皮带传动。另外收的三个MD933电机做斜盘舵机,新买的银燕9258锁尾舵机。
接收机是自己手上的,总之,天南海北的配件在我这里凑了一架450直升机。

调试就比较头大了,总感觉没有弄好,直升机离地后就像涮锅底一样,忽高忽低还到处晃,不敢往高了飞。

这是装好的样子。

从前面看旋翼头

从后门看旋翼头

电调和电机

舵机安装好的样子

山寨401

银燕9258

买450送的一个旋翼头,明显横轴弯了

拆下来是41mm长的横轴

可是手上只有51mm的横轴,又要去找该死的X宝

麻烦各位大神帮忙解答几个问题:
1、我这架机机按亚拓的分,到底是什么版本的?
2、舵机安装好了后,舵盘和拉杆明显不垂直,可是随便怎么调,都调不正了,一般这种情况,除了换舵机、换机机,还有别的办法吗?
3、在论坛看中一个Futaba GY611陀螺仪,400软妹币,想收来配银燕9258舵机锁尾,我知道是很糟蹋GY611,我很想知道它们之间可以配合工作吗?

虽然5imx上混了个中将,那是空军中将,陆航还是门外汉啊!
再次拜谢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皮带好像松了!!!!!

网友:
在舵机臂上合适的地方再打一个眼,装拉杆。或者把装舵机的孔改造一下,移动舵机。

网友B:
04年老模头了!买个新的多好哇,电子设备都有了,只差一架空机了,飞越450PRO680元/架,调试起来省心省力。二手机机件磨损都挺大的,调试再好飞起来因虚位大的原因很难控制,你实飞的状态就有这一点关系。当然也有操作技术上的原因,两种原因叠加在一起不好分辨,新机就不同了可以一心一意练技术了。

网友:
看侧板头子,是V2版。我也是山寨空机,一直在服役,前几天还发过视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杂交机,GY650 或者 G20就够用了,调试没难度,锁尾也好,我就是G20配银燕9258,尾巴虚位大,悬停锁尾还 ...

GY650在做稍微激烈点的3D的时候尾巴就会跑、、、  不给力

网友E:
这桨看起来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好像松了!!!!!

皮带松了怎么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04年老模头了!买个新的多好哇,电子设备都有了,只差一架空机了,飞越450PRO680元/架,调试起来省心省力。 ...

一直都在飞固定翼,油固、电固都玩。

现在出去飞一趟不容易,场子难找。

直升机场子好找,所以考虑飞一下直升机。

就是考虑到以后可能会升级好点的直升机,所以考虑上GY650。

但是现在觉得拿飞越或亚拓来炸,还是很舍不得,所以先搞个杂牌机来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杂交机,GY650 或者 G20就够用了,调试没难度,锁尾也好,我就是G20配银燕9258,尾巴虚位大,悬停锁尾还 ...

好,坚定了我入手GY611的信心。

想当年这个陀螺仪都是好几千的东西,现在400软妹币收下来,开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GY650在做稍微激烈点的3D的时候尾巴就会跑、、、  不给力

其实啊,对我来说,可能一辈子都不拿450飞3D,我都考虑把桨调到-1度~18度,关油门不会让直升机拍地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桨看起来怪怪的

横轴弯了,要换的。

桨也炸破了,也要换。

固定翼多好啊,502胶水能解决大多数问题。

网友F:
皮带松了就把尾管往外拔一点拉紧再固定好尾管,我也是有副翼~入魔6个月了,飞机还是震动大:)我的飞机就我敢飞照样走航线自旋~呵呵~准备再装一架无副翼像真:)(我的目标也不是3d)

楼主:
引用 网友F:
皮带松了就把尾管往外拔一点拉紧再固定好尾管,我也是有副翼~入魔6个月了,飞机还是震动大:)我的飞机就我 ...

那这样调整好简单,明天就搞定它。

我觉得直升机飞航线和悬停就好帅了,真心不考虑3D。

网友G:
能扔多远扔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扔多远扔多远

这个嘛,我把它炸烂了岂不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松了怎么紧?

谢谢。

把尾管向后!或尾桨整体向后!!!

网友H:
好像问题比较复杂~最好在当地找一个懂行的魔友现场指导一下!!不然这样问很难有满意的答案~或者楼主把你遇到的具体的每一个情况都详细说明图文并茂~相信大家会很容易帮你解决!!

网友:
直升机说白了就是一项激烈的运动,不管你是不是只飞悬停还是航线。
只能驯服它否则只有被它玩的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问题比较复杂~最好在当地找一个懂行的魔友现场指导一下!!不然这样问很难有满意的答案~或者楼主把你遇 ...

我这里只有两个人玩这个,那个人跟我一样,对这个了解不多。

这几天去试飞一下,碰到问题再来向大家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只有两个人玩这个,那个人跟我一样,对这个了解不多。

这几天去试飞一下,碰到问题再来向大家请 ...

恩~~祝爽飞哈~

网友:
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是咸宁人,接着帮顶,顶,

你现在在哪个城市呀?

网友I:
关于“直升机离地后就像涮锅底一样,忽高忽低还到处晃,不敢往高了飞。”
可能是桨速太低。可以调节悬停状态的油门-螺距曲线,适当加大油门。

供参考!

网友J:
1.  这机是SPORT V2 450SE
2.  那个拉杆,你只要舵机同型号,舵机臂相同,球头安装孔位相同。  安装时,舵机臂尽量垂直于主轴,调整3根拉杆长度使其十字盘水平就可以了。至于你说的拉杆垂直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不必纠结。另外我看了图片,你舵机臂球头可以在往内移动一个孔。
3. 450这种小飞机没必要装611了,又重又占地方....我都不知道你控制盒装哪?  我觉得520最合适,或者二手区收颗夸克! 还有,你那颗锁尾舵机本身也不是什么好货色,它里面用的电机不是很好,随时都可能死掉, 不过也有用几百起落的,正常百十来起落.具体还是拼人品!

网友K:
新手用老人的ID?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都在飞固定翼,油固、电固都玩。

现在出去飞一趟不容易,场子难找。

用一架老款机练手也是一个好办法,但老款机一定要调试好,将所有的间隙大的件都换掉这才好飞。否则,因零部件之间虚位过大,给操控带来很大的困难。有副翼机调试时一定也要调整循环螺距,这一点很重要,调好了一样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于“直升机离地后就像涮锅底一样,忽高忽低还到处晃,不敢往高了飞。”
可能是桨速太低。可以调节悬 ...

好的,谢谢指点,把螺距再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类型是450 sport

Se V2
sport是后面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1.  这机是SPORT V2 450SE
2.  那个拉杆,你只要舵机同型号,舵机臂相同,球头安装孔位相同。  安装时 ...

还是您慧眼。

型号知道了,买配件就有针对性了。

舵机摇臂是跟机机一起来的,没敢调,有您这话今天就搞定它。

现在收520跟611价格差别不到50块,考虑到今后可能会换机子,陀螺仪又不容易坏,看着看着就买好的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新手用老人的ID?

空军中将调陆航,业务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架老款机练手也是一个好办法,但老款机一定要调试好,将所有的间隙大的件都换掉这才好飞。否则,因零 ...

调机是个技术活,我再去把调机视频多看看^_^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机是个技术活,我再去把调机视频多看看^_^

不是有七成调三分飞的说法吗?这足以说明调机的重要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七成调三分飞的说法吗?这足以说明调机的重要性了。

谢谢指点:)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现在在哪个城市呀?

楼主赤壁的啊,我是襄樊的,我们这有很多飞直鸡的摩友,有空可以来襄樊玩玩

网友K:
引用 楼主:
空军中将调陆航,业务不熟:)

陆航    呵呵    这个词好像对军队不了解的人一般不会说哦         陆航X部  欢迎你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赤壁的啊,我是襄樊的,我们这有很多飞直鸡的摩友,有空可以来襄樊玩玩

襄樊,好远的哦
有机会带机机去向你们请教啊,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陆航    呵呵    这个词好像对军队不了解的人一般不会说哦         陆航X部  欢迎你   哈哈哈

呵呵,之前只玩从跑道起降的固定翼,那玩意自然归空军管。
要是玩水机,那就是海航了。

这个区都是玩直升机,自然归口陆航啦。

争取一年内,都玩遍,哈哈。

网友M:
我的1架450机身就是这种450SE的机身,换了无副翼旋头,上了K8,飞机立马有了本质性的提升。
我的舵机还是斜盘舵机 淫艳的20多元钱的舵机   飞起来照样刚刚的    航线、简单3D都能应对。

有了K8   啥破鸟机都能变凤凰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的1架450机身就是这种450SE的机身,换了无副翼旋头,上了K8,飞机立马有了本质性的提升。
我的舵机还是斜 ...

好像投资好大哦。

网友K:
引用 楼主:
好像投资好大哦。

兄弟  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兄弟  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

我这个机机换旋翼头和陀螺就是无副翼了对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机机换旋翼头和陀螺就是无副翼了对吧。

对  换无副翼的旋翼头  买个MB  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的1架450机身就是这种450SE的机身,换了无副翼旋头,上了K8,飞机立马有了本质性的提升。
我的舵机还是斜 ...

K8有这么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对  换无副翼的旋翼头  买个MB  就OK了

只需要换旋翼头最上面一截,对吧。
陀螺是K8划算还是你说的MB划算。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只需要换旋翼头最上面一截,对吧。
陀螺是K8划算还是你说的MB划算。

十字盘以上的东西换掉   MB 我个人感觉最好调   K8没用过 不评价  V8要靠电脑  唉 看你自己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顶  想想之前我也买过一个山寨401   拆开可能 里面就是一个大螺帽

我要是也换了无副翼,也把这个401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十字盘以上的东西换掉   MB 我个人感觉最好调   K8没用过 不评价  V8要靠电脑  唉 看你自己嘛!

K8是V8的山寨版,都要靠电脑或安卓手机调。

MB我还没有对上号,搜索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