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多旋翼飞行器,,,,,,,

楼主(2013-06-30):
最近想入多旋翼飞行器.....飞控想上naza的....看了淘宝上有lite版的..咨询了下.,.lite版的就是没有拓展功能,,.想请教lite版的够用吗?

如果用gopro玩航模摄影的话,四旋翼好些还是六旋翼好些???

网友A:
6旋翼比4旋翼稳定,抗风强点,但是电池要求比较大点
如果你只是航模摄影的话,以后不会加地面站等等那些东西,lite就足够了,Lite版只能加gps,其他不能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6旋翼比4旋翼稳定,抗风强点,但是电池要求比较大点
如果你只是航模摄影的话,以后不会加地面站等等那些东 ...

好的,.谢谢哥们..

网友:
六旋翼好些 现规划下重量  再选择桨 然后是电机 等等

网友:
其实4旋翼或者6旋翼区别不大,也就是说翼展0.8米的四旋翼与翼展0.5米的六旋翼相比,肯定是翼展0.8米的稳定性要好,此外载重量也是一个必要的指标。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3-09-03):
我认为载重量是个重要指标,也就是说应该根据任务选择机型。打个比方,你打算仅仅携带0.5公斤的卡片相机,与打算用2-3公斤的单反或摄像机进行航模摄影,选择的飞行器是肯定不一样的。既不能大材小用,也不能小马拉大车。

网友:
lite最讨厌的是不能支持iosd mini,现在iosd mini价格也不高,对飞行安全帮助很大,特别是飞稍远一点的情况下。
其他扩展不支持都无所谓了

网友B(2013-11-12):
我也是新手,东西都装好了,但是不会飞,又买了个迷你四轴回来先练练手,等熟悉了再飞大的

网友(2014-05-12):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手,东西都装好了,但是不会飞,又买了个迷你四轴回来先练练手,等熟悉了再飞大的

建议直接飞带gps模式的,否则会走弯路。就好像可以学自动挡的汽车,以后也不会开手动档的,你为什么还要费劲学手动挡呢。

网友:
我用的第三方osd~  naza lite~   四轴450~  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