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炸机

楼主(2013-06-30):
高手们研究下如何让飞机炸机时把损失减少到最小!!!

网友A:
全都买便宜的!

网友B:
当静态模型

网友C:
每次起飞前都要检查下设置,平时也要注意保养.

网友D:
楼上说的真确,而且飞的时候,动作和功能一步一步上

网友E:
不飞,做静态

网友:
练好技术 好技术都是炸出来的

网友F:
尽最大努力降低飞机重量,越轻的飞机炸鸡的损坏程度越小

网友G:
主要是要让碰撞力合理释放。用易碎件保护贵重件。或者被动防撞系统

网友H:
的
把郭靖的大雕借来提着你的机机飞

网友I:
我设想制作一种类似当年勇气号那种的气囊,关键时候可以自动弹出,就像汽车安全气囊,当某方向的加速度大于某设定值就释放。
然后你懂得,就像一个大足球,反复弹几次后安全停下来。
至少关键时候不会象板砖那样,拍伤人啊。

网友J:
这个话题 讨论意义不大啊。就像讨论如何让客机坠毁时把损失减少到最小一样,最好的办法不是想着炸鸡时怎样减少损失,而是想办法提高可靠性,起飞前多检查,提高操作技术。客机坐着那么多人,不也没配降落伞么。

楼主:
同意以上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