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_64位系统安装DJI_Driver驱动失败如何解决?

楼主(2013-06-30):
以前调参都是在xp或是win7的32位系统下,毫无问题。最近笔记本换成win7的64位操作系统。一直遇到dji驱动无法正常安装的情况。
查阅了坛子里以前的解决方案,都写得很含糊,不知道是否是win7缺少什么系统文件还是dji_driver的问题。
请技术人员或有关朋友给个解决方案。

楼主:
手头WKM、Z15、NAZA都连不上了。呵呵
等回话。

网友A:
跟我一样。。去DJI官网下载一个小文件。。电脑里面缺失这个文件usbser.sys文
1.极少数用户WIN7操作系统缺失usbser.sys文件, 需下载此文件并将其放置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路径下,然后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即可。 2.点击下载件。
http://www.dji-innovations.com/faq/naza-m-lite-faq-c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我一样。。去DJI官网下载一个小文件。。电脑里面缺失这个文件usbser.sys文
1.极少数用户WIN7操作系统缺失 ...

你怎么弄上大疆的网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弄上大疆的网站

???叫楼主去下载那个文件啊!

网友:
有补丁的,,,下载 一个

网友(2013-11-17):
为啥我的还是安装不了?求解

网友(2014-03-11):
我安装了文件,还是出现这个问题,请教下

网友:
系统不好  我以前也是的 打了补丁也没用 最后重装了纯净版  估计你的是ghost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