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电机震动的问题、相关数据应该是在什么范围以内才算是比较合理、个人震动检测

楼主(2013-06-30):
小弟用的是X2216 KV880 用的Super X 飞控之前在黑匣子里面看电机的震动数值是在 -0.5到+0.5之间、不知道这个震动范围算不算是在正常范围以内、请教各位的电机震动数值、

网友A:
我用S800震动在2左右,飞了一年无事故,你自己算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S800震动在2左右,飞了一年无事故,你自己算呗

原来800的震动这么大啊?? 怪不得震得悟空都受不了,大哥你是用superx的吗?震动是最大值2还是平均值2左右?

网友(2014-10-08):
楼主什么机架震动这么小

网友:
我的八轴之前震动还不到1呢,后来不也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