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精灵加DJI Zenmuse无刷云台的遥控器怎么控制云台改控么?

楼主(2013-06-30):
如题

网友A:
两个选择:1.改控;2.等待大疆精灵控制云台的模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选择:1.改控;2.等待大疆精灵控制云台的模块出来。

改控难么?能说说么?

网友:
还是等等把,有惊喜的。

网友:
貌似 大疆有控的配件,装上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