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调有知道怎么修的吗

楼主(2013-06-30):
今天飞飞机,发现啥都是好的就是油门感觉不正常,还没上天油门就不动了,我动了下电调就好,怀疑是电调出现问题,结果拆开一看里面是断了一根白色的信号线,不知道有没有会修理的,看了半天这个电路板上的线路犹豫被红色漆盖住不知道线是走到哪里,板子上的脚针也被短的线粘下来了,更不知道焊接在哪里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所以知道有没有焊接在什么地方的吗?

网友:
考,我还有个飞腾40A也是这个毛病呢,能修通知一声

网友:
应该不是焊接在那的  信号线不能与正极链接啊

网友:
用刀片把漆刮掉就能看到 接哪了

网友:
呵呵,可以修的lz,身边如果有少懂电器维修的就可以了,会有接线痕迹的,另外电调这东西都是表面布线,不会是n层板,所以能修,我在山东临沂,如果同城可以帮你免费维修。

网友:
线路不懂看,不懂找点的楼主不建议你自行修理。否则有可能因小失大

网友:
难道说是一起的,焊锡是一起的

网友A:
万恶的红色和白色阻焊油,很难看清布线走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恶的红色和白色阻焊油,很难看清布线走向。。。

哈哈,

网友:
從圖片看,應該是焊在你畫上紅綫的地方,可能底板上的銅皮也給拉離,用刀片刮一下畫上紅綫的尾端,應可看到.

网友:
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