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悬停时有轻轻抖动是什么原因?有视频

楼主(2013-06-30):
从视频可以看到,四旋翼飞行时会有轻轻的抖动,无论怎样调pid都只会增大抖动幅度,四旋翼抖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求解答

网友A:
看看机架震动大不。。。 螺旋桨有没平衡  还有太低会有地面效应
楼主飞行技术貌似。。

网友B:
地面效应

网友C:
应该是桨或电机不平衡,你把平衡感度调试小点,会好点,但是最好是好好检查一下桨和电机的平衡问题

网友D:
神马飞控?

网友E:
ZL这样飞 不怕切着自己啊 给我的感觉你 不是浆没有平衡 不然就是 没有水平  看什么飞控了

网友F:
应该又是MWC吧~~把自稳的I值弄小...包不抖...但太小又.....歪过一边哦~

网友:
paparazzi 飞控板,lisa/M 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机架震动大不。。。 螺旋桨有没平衡  还有太低会有地面效应
楼主飞行技术貌似。。

貌似很好?!机架振动不大,离地面一定高度也会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效应

离地面一定高度也会抖动,特别在倾斜移动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桨或电机不平衡,你把平衡感度调试小点,会好点,但是最好是好好检查一下桨和电机的平衡问题

动平衡和静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神马飞控?

paparazzi 飞控板,lisa/M 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ZL这样飞 不怕切着自己啊 给我的感觉你 不是浆没有平衡 不然就是 没有水平  看什么飞控了

paparazzi 飞控板,lisa/M 2.0,我只是负责拿相机的,拿遥控的是上面说出飞控型号的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又是MWC吧~~把自稳的I值弄小...包不抖...但太小又.....歪过一边哦~

paparazzi 飞控板,lisa/M 2.0         PID调试的路还有很长

网友:
振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paparazzi 飞控板,lisa/M 2.0         PID调试的路还有很长

真的好灰主流的板子哦~无能为力路过...

网友(2014-01-22):
有点危险

网友:
感觉楼主飞起来很不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