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老调不好 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3-06-30):
零度小斯到手一直没时间飞,不是有事就是下雨。今天想在家里云台调下,根据视频来调,怎么也弄不好,希望大家帮帮忙,我一定是哪一步没做好。
1、接通电源,此时云台开始有动作,最后停止在这个位置;

1、进入地面站,参数里面调整控制方式为6
2、设置里面,点取“小斯校准”,弹出对话框点确定。此时此刻,云台归于中心点,水平垂直位置都还不错。

3、按照视频方法,分别对横滚、俯仰进行调整采集
(俯仰图片略……)

4、最后在参数里面控制方式改回为2 发送
==============================================================================
按照以上方法,我断开电源重新连接,小斯云台依然挺在第一张图片的位置。。。感觉就跟没设置过一样。。。

网友A:
1,在装电池的时候,不断调整电池位置,达到不通电时候的杆子能垂直。。
2,然后前后左右摆动一下,看看相机回中的时间,来调整上下重量的平衡。让下面略重一点点。
3,调好后的效果就是在不通电的时候,略微摆动相机都可以自动回中保持垂直。
4,最后可以再按你写的步骤再来下。。
说实话,我买的整套,你说的那些步骤都没做,效果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装电池的时候,不断调整电池位置,达到不通电时候的杆子能垂直。。
2,然后前后左右摆动一下,看看相 ...

关键问题就是不通电的时候 云台是垂直的  通电以后 他自动摆动到图片1的位置停住。。。。

网友:
这种状态很简单啊,是不是你的横滚的输入通道有输入,检查你的横滚通道,或者你应该刷横滚通道不控制的固件版本。

网友:
请与我联系,QQ:1279658369

网友:
给你引用一段说明书中说的:
给舵机加电,然后观察云台舵机,如果参数的正负设置正确,则云台会逐渐回中(姿态
垂直向下),若正负设置反向,则会偏到极限。若偏到极限可关掉舵机电以免舵机烧坏,然
后在“飞控设置”→“参数” 中调整“云台横滚感度”和“云台俯仰感度”的正负号。注:
只需将“云台横滚感度”和“云台俯仰感度”填写为正负值,如“云台横滚感度”为20 时
云台左右晃动,则将“云台横滚感度”改为-20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