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管机架相比单管机架,有何优势?

楼主(2013-06-30):
据说更稳定,振动更加小,有用过双管和单管的人讲一讲感受吗?

网友:
感觉不错,但我现在追求轻量

网友:
不知道咋样 求科普

网友A:
额。。更稳定,振动小?没看出来。也讲不出来理由。我只知道强度差,重,易变形。

网友:
不咋样 我用就是这个机架,中心板太小了设备不好安装,用了太多的尼龙螺丝,还有那个电池挂架太脆了,安装的时候就不小心就弄碎了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更稳定,振动小?没看出来。也讲不出来理由。我只知道强度差,重,易变形。

你用过双管的机架?
强度还是很大的。

网友:
好处就是电机座不会斜···

网友B:
双管结构本质上就是井字结构,本身稳定性很差,重量还高,相对单管没有任何优势,卖点是不需要调平电机座,实际上平衡性非常差。

网友:
个人认为 : 相同管壁厚度,变单体受力为多体受力强度会高些,就像大桥的吊索,不会是一根钢丝一样。但是就像披萨饼,两个5寸的加起来, 不会是10寸一样。同理,重量也会增加.多体的,双管对待形变的控制 要苛刻些,所以每个臂的两个管中间也有链接。各有各的优点吧。以上个人愚见,希望有点帮助。

网友:
是结实了,但重了,容易变形。难清洗。

网友:
说点看法,我飞好小子时发现尾翼偏转特别大,很多时候风大会把尾翼吹得垂地,起飞也歪歪扭扭的,尾翼连接就是单管,碳纤维单管抗弯,抗拉都比较厉害,就是抗扭能力差,扭转特别厉害。所以当时有想法把尾翼链接改成双管的,这样双管扭曲时对每一个管来说都是弯曲,抵抗能力就提高了。机架也应该是这种考虑吧!双管抗扭强,免得推力不均匀时机架扭转吧。

网友C:
稳定性好~可能会有~但是说减小震动还真不好说~而且飞行器本身的质量(重量)很关键~

网友:
看这都结实,中心板可以DIY就好

网友:
双管感觉是噱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管结构本质上就是井字结构,本身稳定性很差,重量还高,相对单管没有任何优势,卖点是不需要调平电机座, ...

振动了?

网友D:
看着应该很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定性好~可能会有~但是说减小震动还真不好说~而且飞行器本身的质量(重量)很关键~

多170克,算不算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应该很结实

举个例子:扭动一根筷子容易还是扭动一双筷子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