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发射距离问题,求解?

楼主(2013-06-30):
1.2G三叶草天线和原装天线发射距离问题,哪个远?求解?

网友:
跟天气、气象什么有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好说,有太多的因素的。比如天线的方向等。

天线的方向都没变动.

楼主:
如果发射机坏了,会不会距离变近了?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

网友:
确定供电的电压,不能偏低。两根天线接口芯清理一下,接触要好!

网友B:
发射机的功率管烧了,估计只有推动级在工作。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200mw的怎么才能加大传输距离?

网友:
电磁环境恶化

网友:
天线环节值得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射机的功率管烧了,估计只有推动级在工作。

我的也是这个故障现象,200MW的,以前300米左右,现在自由10米了,炸过一次机。估计是功率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