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充电器

楼主(2013-06-30):
航模用的由多个单体串接的锂电池组,如3s,4s,5s,6s,要求每单个的电池电压大体一致。于是用“平衡充电器”进行充电,使充电后的电压一致。但在实践中经常有经过平衡充电后有的单个电池仍然偏低,这将影响电池组使用。这里介绍一种“补充充电器”,可以对电压仍然偏低的电池进行“补充”。“补充充电器”用普通手机充电器改制,将一个USB引线剪断,将其中的红色(正极)和黑色(负极)分别焊上大头针,并用热缩胶管封牢,将大头针分别插入平衡充电接口中的待充电池插口中,进行充电,随时测量电压,直至电池组电压平衡一致为止。电池组是串联连接的,平衡充电接口的排列分别对应每个单体电池,可用万用表或专用锂电池组电压表测量。

网友:
LZ你就不怕过充吗,这种充电器可是5V呀

楼主:
手机充电器输出电压不会超过4.2V,因为手机电池也是单块的锂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充电器输出电压不会超过4.2V,因为手机电池也是单块的锂电池。

但是你可知道  手机里面虽然是单节锂电池 但是每块手机电板都是有一块保护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充电器输出电压不会超过4.2V,因为手机电池也是单块的锂电池。

笨蛋  这种直冲的都是5.1左右的 你自己看插头上的标明
上等兵 你这么冲 肯定过冲的

网友:
画蛇添足,这样充入的电只是3%以内的

网友:
看来LZ还不知道通常USB插口出来的电压都是5V电压的吧!

网友:
我押100块,肯定会过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充电器输出电压不会超过4.2V,因为手机电池也是单块的锂电池。

很负责的告诉你这种usb充电器都清一色的5V,又的还到5.2,这种充电器本身充电就经过了手机,再说就是不经过手机,手机锂电本身内置保护板问题也不大,充航模的,嘿嘿哈哈。

网友:
支持,确实有使用价值。楼上没看明白,要不断测量单组电池电压。

建议楼主选择4.2伏输出的的充电器,这样没有过充危险。
另,手机充电器输出电流都很小,一般不大于500毫安,充1300毫安时要3小时,充5000毫安时就要15-6小时了。

网友:
呵呵,  一次你电池就报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充电器输出电压不会超过4.2V,因为手机电池也是单块的锂电池。

瞎扯,简直是误人子弟!!!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醒,但是我确实用这个方法挽救了一些电压不平衡的电池。我在文中也强调“进行充电,随时测量电压,直至电池组电压平衡一致为止”,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一试的

网友(2015-04-20):
拆壳,电压改到4.200V

网友:
基本没什么实用价值,还是搞台B6吧,一块电池钱,不贵

网友(2015-05-29):
很危险吧。

网友:
我跟5楼和12楼,压3000块,过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提醒,但是我确实用这个方法挽救了一些电压不平衡的电池。我在文中也强调“进行充电,随时测量电 ...

老式的充电器这样还好吧,方法行,但是你得不断测单体电压,到了4.2就要断开了,其实本质是因为老式的这种充电器,输出电流都在150ma到300ma左右,很小,比较接近锂电池充电末期的那个涓流的概念,你给电压充到4.2的过程实际上是横流的过程,但是如果要是试试现在的那种手机充电器,动辄是1.5a的,3a的,这种玩意,你那个电池很快就挂了,因为涓流电流太大,电池会被搞坏的,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