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各位,8fg是否支持6014?14sg呢?

楼主(2013-06-30):
如题..8fg是否支持6014,同样14sg呢?感谢各位大侠..
意思就是,我能不能用8fg或者14sg用到14个实际的通道..

网友A:
14sg支持所有服他爸的接收机。

网友:
T8FG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sg支持所有服他爸的接收机。

能实际用到12个开关通道么?

网友:
飞直机8通够了。。。。。。。。

网友B:
14SG 可用全部頻道, 8FG 只可用 12個.( 要選用 Multi-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SG 可用全部頻道, 8FG 只可用 12個.( 要選用 Multi-ch)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