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携德舰蒂尔俾茨号前来报到!

楼主(2013-06-30):
       第一次做动态的像真军舰,所以还请老同志们谅解!该舰为俾斯麦的姐妹舰,1941年3月建成,并成为二战期间德国最大的战舰,排水量42900吨,基于德国海军的战略构想改舰主要用于破坏英国海上补给线,在日本“大和号”战列舰出现以前一直占据着世界最大战列舰的位置!
      我改的这一艘是1:350 2003年的小号手 全长72CM的单电机,单舵版本!如图:

      由于自身水平原因及条件限制改用仿冠丽4通道遥控器

      以前是玩灰机的

      所以。。。。。。

      老同志们勿笑,也是一种尝试,手头上没有车用或者专用马达,我就上了XXD的电调+XXD的2208 KV2600电机!以及2S1300毫安7.4V电池
      由于没有后退档,改用一个舵机做电机接线的电闸转换!(效果还可以)

      第二舵机用作方向!

      加上凡士林!感觉防水应当没有问题!

      挑了一个傍晚,我兴奋的去试船,
      结果。。。。。。
      问题:
      1:凡士林对舵机的防水效果很明显,但是传动轴那里在转动时向心力的作用下会出现空洞,导致易进水,还好进的很慢,而且不多!
      2:航空用电机在飞机上用时转速高,但扭力不足,我的小船以5米每秒的速度缓慢前进,全速时180度调头居然要用11秒钟!
      3:前进|后退转换用舵机工作稳定,但是温度很高!
      4:结合2,3项直接导致电调温度很高!
      5:电机正|反转转换时电量流失较多,电量消耗快,对电池有害!
      6:航行不稳定,电源接触不良!到了公园的湖中央电机停机,最后,我左,右摇摆方向舵,我的小船像鱼一样的游回来了!万幸,也是这次的收获吧!以后电机再不工作了,我就左 右摇方向舵,这样小船就能像鱼一样游回来了,而且估计也有没秒3米的速度,比我的电机还要快!
      呵呵!第一次做就有这样多的问题,有条件的限制,也有水平的不足,不过自己动手制作模型的过程,解决问题的想法确实让我获得了不少快乐!我想这就是模型吧!
      在这里分享一个新手的第一次,还请老同志们多多指点迷津!
     也还有几个问题:
    1:哪里有卖船用模型的控?航空用控无法解决倒船的问题!
    2:想把传动的波箱去掉,直接用车用电机是否可行?
    3:套管传动可以防水吗?
    4:我比较喜欢最求速度,这一艘就这样了,想入手一快艇,可是淘宝上没有,哪里可以卖到像真的军事快艇!
    5:快艇如何改装?单电机好?还是双电机好?
    6:水冷装置如何做?
    7:球头传动如何做?舵机如何安置?
     谢谢各位老同志指点!下一艘很想做像真快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楼主:
板凳,新手哦,要升级的见谅!

网友:
还行,还行

网友:
航空电机玩船够呛啊,而且水的粘度和空气都不一样,还带这么小的螺旋桨。。。
电机很容易过载烧毁的
最重要的电机散热你都没有解决啊
建议换船用电机+电调吧

网友:
人家都是改的三旋翼,你搞单发肯定跑不快啦!建议升级成三旋翼,电机很便宜的!5块钱一个的180电机足矣!

网友:
可以用车用的枪控

网友:
建议换船用电机+电调。
慢速会更好看!!

网友:
这么慢,你还不如就用原配的有刷。

网友:
有刷电调,有倒车电机可用2个370,电池可用7.2的,这样航速就快了,供参考,试一下

网友(2014-07-09):
入 手1:35鱼雷艇,淘宝上有,用半浸桨,无刷电机,能飞起来。

网友:
你这船还是有的改的 用3个180有刷电机油门推到和快艇差不多了  1个320A有刷双向电调 电池就你现在用的就可以了 轴再加个轴套 这样密封性就好多了 遥控换个2.4G的吧随便哪种都可以的

网友:
那个朔料齿轮很快就会坏,你不如用无刷单浆算了,用小点的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