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像真机的升降舵的活动角度

楼主(2013-06-30):
20度可以吗? 会不会太小? 我是说向上20度,向下也是20度。

网友A:
看机型~~不同的机型飞行性能不同,角度也不同

看技术~~技术好角度可以大一点,比较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机型~~不同的机型飞行性能不同,角度也不同

看技术~~技术好角度可以大一点,比较灵活

是塞斯纳182,我怕舵面角度小了反而不好飞呢。。。

网友A:
这架飞机15度已经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架飞机15度已经可以了~~

方向舵角度呢?

网友:
方向舵用得少,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向舵角度呢?

其他几个舵面也可以照此***~~

网友:
靠~ 这两个字也要屏蔽?

网友:
足够了,太大灵活,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