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 无刷 电船

楼主(2013-06-30):
  飞机用的 2212 KV1000电机 40安电调   船身木条加木板  感觉太重了

网友A:
呃.......
转向很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
转向很灵活

就是速度太慢了  不理想

网友:
的确很慢不要速度可以有刷还便宜一些。

网友:
水好脏啊

网友:
和儿子一样胖胖的,船这么胖就开不快了,模型都要轻

网友:
我也在做船
最头痛的就是这个外转无刷电机的冷却,解决不了

网友B:
航空电机带这么小的桨就很吃力,而且你的电机电调的冷却都是问题,建议换船用无刷电机+电调

网友:
污染很严重。
还有就是楼主,你国旗插反了,罪过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航空电机带这么小的桨就很吃力,而且你的电机电调的冷却都是问题,建议换船用无刷电机+电调

像这么小的船
船形又不适合跑太快,
功率有个几十、最多一百多W就够了
但搜遍淘宝,
愣是没有功率在一百多W到三百W之间,内转无刷低KV的电机
功率千瓦以上、低KV的内转无刷电机倒是不少
只是价格都在三、几百元以上
个头也都赶上个手榴弹了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解决电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这么小的船
船形又不适合跑太快,
功率有个几十、最多一百多W就够了

是啊  你说的太对了 玩不起啊 前几天算了 做了个飞机 和船 光在淘宝 就花了3000多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像这么小的船
船形又不适合跑太快,
功率有个几十、最多一百多W就够了

为嘛非要内转电机呢?我脚的木有水冷的话外转散热是不是更好一点。我也有个小船用的外转2218kv1800,2S电池跑,速度约在30左右,比较适合小盆友玩,不至于太快驾驭不了:-)

网友:
这速度有点悲剧。。。。。

网友:
我前面发的贴子,就是用的飞机电装

网友:
KV1000? 不如试试用9寸桨在空气中推动,重心合适的话速度不见得慢

网友:
浆的吃水太浅了吧推不上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嘛非要内转电机呢?我脚的木有水冷的话外转散热是不是更好一点。我也有个小船用的外转2218kv1800,2S电 ...

外转电机在封闭的船舱里仅靠风冷,散热效果不会好
内转电机可以方便的加水冷套

反过来,如果把内转电机用在飞机上,没法加水冷,靠风冷效果也不会好

所以,内转电机适合用在船上,外转电机适合用在飞机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像这么小的船
船形又不适合跑太快,
功率有个几十、最多一百多W就够了

慢船用有刷380就行了,航空电机在这种场合很容易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慢船用有刷380就行了,航空电机在这种场合很容易烧

我的恒龙拖,
原船的380就没有用过,直接换540了
两个新的540电机,
只跑了一趟半就全部over了

为什么说一趟半?
第一只是跑了一趟
第二只跑到湖中间就熄火了---碳刷烧没了!(当然是救回来后才知道的)
所以我对有刷电机有心理障碍

必须无刷!
宁可不玩这个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航空电机带这么小的桨就很吃力,而且你的电机电调的冷却都是问题,建议换船用无刷电机+电调

什麼是船用無刷電機電調啊?求解

网友:
慢有慢的玩法

网友E:
这个不是太重吧、我那个1500mm的船、30多斤重、都是用3层板和5毫米厚的棉板做的、GT4020的电机都烧了2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什麼是船用無刷電機電調啊?求解

内传高KV 或者你自己淘宝 一下就知道是哪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恒龙拖,
原船的380就没有用过,直接换540了
两个新的540电机,

。。。。。。。。。。。。。。。。
你没有加水冷外套吧,,,,,,,
有刷肯定要加水冷外套的,不然烫的吓死你

无论无刷有刷都要加水冷套筒的,航空电机由于是外转子,几乎不能加水冷外套,基本上就依靠飞机在空中的风冷,你在密闭的船舱里面,几乎没有风

船用电机的值都特别的高,而且桨又小,水粘度又大,所以电流就特别的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你没有加水冷外套吧,,,,,,,
有刷肯定要加水冷外套的,不然烫 ...

两个540,都加了水冷套
我自己做的

在玩船以前,还买过一架美嘉欣直机
换了我自组的18650三洋红头电池
一次飞了十八、九分钟
碳刷就磨没了
那架直机也就扔到现在
再也没有飞起来过了

所以特别讨厌有刷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540,都加了水冷套
我自己做的

我用有刷还从来没有像你一样烧碳刷,

不过我后来都换船用无刷了

楼主:
这就是外转子 水冷系统 散热很好  我试过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外转子 水冷系统 散热很好  我试过了

这就是 我做的外转子 水冷系统  很简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太重吧、我那个1500mm的船、30多斤重、都是用3层板和5毫米厚的棉板做的、GT4020的电机都烧了2个{:1 ...

我也想做个1500的 直接上50cc汽油机 转向舵机应该用多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就是 我做的外转子 水冷系统  很简单呢

虽然仔细看了
但真的没有看出这个水冷怎么冷却电机的
麻烦能不能加些文字说明?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仔细看了
但真的没有看出这个水冷怎么冷却电机的
麻烦能不能加些文字说明?

先把电机和铝片用小螺丝固定好  铝片是内四个孔外四个孔八个孔  里边四个电机   外边四个过定在铝合金上 中间要加导热胶 买电脑的地方就用 然后铝合金的两侧用应透明薄膜堵上 我用的哥俩好固定 然后在铝合金两头打孔 穿上铜管 哥俩好固定 哎表达能力有限 不知你能看懂吧

网友F:
楼主这电机没烧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电机没烧掉吗

没有啊 全油门  之后我试过 不是很热啊  这个外转子的  是里边的定子发热定子是固定在铝合金水箱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传高KV 或者你自己淘宝 一下就知道是哪种了

謝謝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做个1500的 直接上50cc汽油机 转向舵机应该用多大的?

30gk的吧、最好是超能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把电机和铝片用小螺丝固定好  铝片是内四个孔外四个孔八个孔  里边四个电机   外边四个过定在铝合金上  ...

谢谢楼主详细的解释
看了几遍,有点儿明白了。
水箱和电机接触的地方
就是电机转子底部的一小块,
又因为还有个轴承在中间
导热面积还是有限的

我在想:如果能把电机轴底部做大一点
会更有利于电机和水箱的热传递

网友:
楼主上大的550有刷都要快吧,这个电机KV值太低了,转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详细的解释
看了几遍,有点儿明白了。
水箱和电机接触的地方

主要是导热胶其作用了吧 电脑cpu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