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发现有横向的抖动,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生的,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3-06-30):
今天测试新机架,上升到30米左右发现3号电机和6号电机发生横向抖动,就像视频中2s那种抖动,这种情况在一块电池中出现6,7回,视频中是降落时出现的,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电调!我出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我出现过

意思是虚焊?还是电调有问题?

网友:
也许是电调跟电机的频率不同步导致的。再仔细查看下电调和电机的匹配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虚焊?还是电调有问题?

不是虚焊!我的是六旋翼1号电机电调坏了!开始机子6号电机上下抽动!给我感觉就是左右抽动!以为是感度低了!就调高!都调到400了,还是抽动,不过稍微好点!后来以为电机消磁了造成功率输出不足造成的!索性把电机换了!上了TM电机!可能是TM电机的响应速度快!可以更直观的把问题反映出来!发现1号电机在抽动!后来把电调换了后!机子现在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虚焊!我的是六旋翼1号电机电调坏了!开始机子6号电机上下抽动!给我感觉就是左右抽动!以为是感度低 ...

先谢谢您,我这个只能换电调了?前两天飞的时候还都正常呢,昨天飞就出现这个问题了,电调放两天就会出问题?

网友:
检查电调的电容脚是不是断了

网友B:
八成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八成是电调的问题

我也估计是电调有问题,因为我记得在焊延长线时,有一个电调不小心反接过,时间很短,然后再试,是正常的,就这么装上去了,前几次飞行也都正常,就没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