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K8,全自动,真的全部自己动的

楼主(2013-06-30):
请问下各位大哥,K8调完后,拉动摇杆,十字盘动作后,又会自己跑,慢慢的跑,而且越跑十字盘越不平,请问下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甚至在“螺旋总距”那一项的时候调浆0度的时候,十字盘有时都会自己跑,刚调完又跑了,调得郁闷死了。

网友A:
大小调不了K8???

网友B:
换v8.。。
主义安全

网友C:
舵机互换一下试试

网友D:
断电重启动一下就好了

楼主:
换过接受机,舵机,都是一样,我有两台机,一台450,一台ep100,换到哪台机都一样,xg7的控,450原厂接受,非耐的401舵机,ep100副厂接受,蓝箭的5g舵机。不知道断电重启多少次了。。
机身无震动,因为还没插电机。。。

网友E:
调机时都会偏?
调舵机修定时不会动的。

网友F:
果断换V8。。。
要是上天了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机时都会偏?
调舵机修定时不会动的。
调螺旋总距的时候在动,大哥好像有经验了?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自己再顶,求解

网友G:
BEC供电不足或者自检不成功 K8就这副样子

网友H:
看来K8的Bug还不少.

网友I:
認同13樓看法 有可能是BEC供電問題 另外請查看控裡monitor是否有中立點飄移

网友J:
俺的k5都是闪着灯飞的 老是自检过不去 插电斜盘舵机咔嚓咔嚓咔嚓动n下以后 里面灯是闪着的 但是修正方向啥的都对 修没地方修 扔还是个东西 唉 凑合着450上用用 大机不敢用

网友K:
我有的时候450上也会出现楼主这种情况 每次都要断电重启
而且我的K8 在调机某选项调机时间太久话,与电脑连接会自动断开 然后K8开始修正 必须要重新与电脑连接一下,楼主看下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L:
不知道啊!

网友M:
清除所有数据!从新设置一遍,就好了!!!!

楼主:
重设了一遍,这问题时有时无了,以后飞要悠着点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