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定速器怎么设置

楼主(2013-06-30):
亚拓定速器用在600N上怎么设置,知道的兄弟麻烦指教下,谢谢

网友A:
给个邮箱,回头发一份我收集的资料给你

网友B(2014-08-07):
引用 网友A:
给个邮箱,回头发一份我收集的资料给你

你好!我的定速器换控之前功能正常。换控后定速功能时有时无。不定速时指示灯开机时闪烁几次就不亮了。有时候开机指示灯(定速非定速) 正常。请问什么原因?换回原来的控情况一样……谢谢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的定速器换控之前功能正常。换控后定速功能时有时无。不定速时指示灯开机时闪烁几次就不亮了。有 ...

看下感应器是否感应正常,应该磁铁过一次感应头 灯会灭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感应器是否感应正常,应该磁铁过一次感应头 灯会灭一下

你好!首先感谢你的回复!磁铁没有问题。转发动机定速器正常时灯能够闪烁一次。就是有时候接收机上电定速器指示灯只闪烁几下就不亮了,也根本不定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