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支撑杆断了的,我教你们怎么取出来!

楼主(2013-06-30):
正序浏览
GPS支撑断了的,我教你们怎么取出来!
方法很简单:就是把它拿液化气灶上烧,直到听到很小的“嘭”一声,里面断的碳杆就出来了,不管你是用502粘的,还是环氧粘的,很管用!

网友A:
新手看帖学习,回复是一种美德
帮顶个。

网友B:
一般拿打火机。。。

网友C:
电钻整过,最后发一还是有热容胶来上好处理,以后直接用打火机加热一下就可以取出来。

网友D:
都是好办法

网友E:
我一般都是用手电钻、用3.5mm的钻头就可以了

网友F:
一般都用加热这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