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航向锁定疑问

楼主(2013-07-01):
哪吒,总是飞两块正常。第三块
电池
开始,航向锁定功能失效,指南针也校过了。总是如此
前两块电池挺正常,第三块电池开始,航向锁定就不起作用了,挺怪的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成功记录返航点!你手动记录看看

网友B:
怎么记录啊

楼主:
前两块电池,就能记录返航点吗,?总这样,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手动记录返航点请参考
http://wiki.dji-innovations.com/ ... C%E6%B5%8B%E8%AF%95
请留意表格下面的注意事项!!

网友C:
NAZA升级后,需要等2次绿灯快闪后起飞才合适,以前的固件只有1次

楼主:
昨天又去试,这次现在校准了指南针,手动记录了返航点,问题依旧,两块电池后失校、哪吒这么拉圾呀,买回来,没一次正常的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