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010duo与hyperion测电器压差不同求解

楼主(2013-07-01):
手里有6s5000的电池 ,在icharger 4010duo充电完成后 压差都在0.01附近,但是拿下来用hyperion 测电器一测,压差高达0.042
现在感到很困惑,到底该信哪个?电池内阻都非常小,只有1或者2

更奇怪的是 用hyperion测出来几乎都是5cell 跟6 cell直接存在最低最高压差。。。。。 搞得现在都不敢飞了

有没有专业人士解答下
附图icharger测试结果
hyperion的

网友A:
。。。。这么点压差无所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点压差无所谓的。。。。

0.04还无所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0.04还无所谓啊

0.04确实无所谓。

网友:
就算真是0.04又怎样,又不是0.4

网友B:
没有关系的了!是这样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关系的了!是这样滴!

不是问题关键是 两个测电器测出来怎么差这么多

网友:
严重关注。4010的精度问题

网友:
用4位半万用表校验一下就知道谁的正确了!!

网友:
找个fluke过来测测。。不过话说楼主,这样你为什么就不敢飞了??又没有大问题的。0.04而已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问题关键是 两个测电器测出来怎么差这么多

就算用两块万用表来量都有可能超过0.04伏的误差。0.04很好啦。

网友:
再好的电显精度也没法和万用表相比吧!电显示我一般也就是外场查看一下电池的大致电压用的!我自己用3位半的万用表测出来电压是准的,对了LZ你4010DUO设置正确了吗?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有强迫症-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有强迫症- -。。。

我的意思是两者存在的差别以哪个为准毕竟测电器也要100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问题关键是 两个测电器测出来怎么差这么多

测量元件都是有精度误差的,采用不同元件制作可能误差也不同,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没有误差的测量仪表,一般任何仪表的最后一位数都是不准确的,

网友:
即使是0.1也没什么影响,纠结这个干嘛

网友:
我的万用表不准

网友:
从来都不用什么测电器,一直都是福禄克万用表,再精准的测电器,能拼得过万用表吗?

网友D:
hyperion测电器是有这个问题、用4位半的万用表测下就知道了。另外4010有各电压的校准红能、即便有误差也可以自行校准。4010出厂已经经过严格的电压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yperion测电器是有这个问题、用4位半的万用表测下就知道了。另外4010有各电压的校准红能、即便有误差也可以 ...

好的 了解了 谢谢

网友:
0.04而已……

网友:
这个测电器我有两个,,一个家里用,一个长期放车里,,两个测出来的电压都有一点分别,,长期放车里的我对比多pl8,720i,4010,基本得出一个肯定答案是4s测出来的高了0.004,,,家里的比较准

网友(2013-09-04):
没万用表说个鸟啊。

网友:
芙蓉 与 凤姐,到底谁更美一点?

网友:
这个测电器扔了吧  我也有一个 一模一样的问题 我曾经也怀疑是充电器的问题 后来测过别人的电池才知道 而且测7S电池时压差更大

网友(2014-01-01):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两者存在的差别以哪个为准毕竟测电器也要100多一个

这个价格也就是个能够显示数字的仪表,就是个玩具级别了,对0.0X的精度要求来说太苛刻了,哪怕福禄克的6位台表也没有说可以完美达到这样的精度,所以无论哪种充电器得到的测量结果都无法作为参考。

差不多就行了,至于担心电池的平衡问题 也不在乎这0.04

网友:
绝对值差0.04算不了什么,关键是各节的电压差不相差太多就行了。。。

网友:
这种电显可能是用齐纳二极管降压再测量的,有这类误差属原理性问题。但是如果误差百分之二三之内的话都有参考价值,电显方便安全没有表笔短路的担心,还是好用。

网友:
强迫症的人要用标准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