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胶的问题.........请老鸟们指点下。

楼主(2013-07-01):
大侠们一般买回来了的空机组装的时候是用什么胶水对机身和舵机粘接的?是AB,还是热熔胶?如果材质不一样<EPS。 EPO>是不是用的胶水也不一样啊........?求解.....

网友:
用飞机配的浇水

网友A:
要看胶什么东西了,泡沫材料间最好用泡沫胶(而泡沫胶也分不同材料的,EPS,EPO),有些时间为了快速修补也会用泡沫502。塑胶与泡沫间我用的最多的是白色硅胶,缺点是时间久了发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胶什么东西了,泡沫材料间最好用泡沫胶(而泡沫胶也分不同材料的,EPS,EPO),有些时间为了快速修补也 ...

新买回来的空机,如果舵机没有螺丝固定,用哪种胶水粘接上去,比如是EPS的材料?AB胶或者热熔胶?

网友:
AB胶比较合适或用硅胶能填充舵机与泡沫的空间然后固化,最好舵机底部最好用双面胶固定(强力)。最后表面再用胶带固定住。

网友:
EPO泡沫胶吧

网友:
我们KT用热熔胶、EPO\EPS\KT用泡沫胶,EPP用502

网友:
用泡沫胶阿,还有说用502,真是想不通。。一支一支的,一般飞机有带,没有就买几支